并排多位置平行夹

楼主(2019-01-09):
因为距离有限,怎么在小空间实现多个产品的并排同时夹紧?有经济可靠的方法吗?

夹爪

夹爪

网友A:
看下这个,空间够不够

网友:
楼主图片上不就是吗?

网友:
把要夹的产品贴出来看看  从哪里夹 放到哪里 一起贴出来吧 不然不好选哪种可靠方式

网友B:
两个气爪装头尾,中间的根据实际情况,看看做点橡胶垫还是弹性结构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这个,空间够不够

空间不够装这么大的机构。但是还是谢谢。也是一种很好的自定心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气爪装头尾,中间的根据实际情况,看看做点橡胶垫还是弹性结构之类的

你的意思是首尾各一个气缸错开相向运动,同时夹取产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首尾各一个气缸错开相向运动,同时夹取产品吧。

就两块板来夹产品,动力用两个气爪,前后各一个,考虑到要同时夹紧就加点橡胶垫一下,产品尺寸公差要偏低再做其他弹性的结构

你的产品要能相向夹也可以前后对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