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选用问题

楼主(2019-01-09):
要是遇到轴向力18KN比径向力2KN,大9倍,转速1000rpm选用什么轴承?圆锥滚子轴承?还是深沟球加推力调心滚子轴承?

网友A:
DN值多少,依据此数据选用轴承,比如内径20和200的选用可能就不是同一种类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N值多少,依据此数据选用轴承,比如内径20和200的选用可能就不是同一种类型了。

轴径DN100

网友:
可以用交叉滚子轴承

网友B:
18KN,DN100,我看楼主说的两种方法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KN,DN100,我看楼主说的两种方法都可以。

我看了下机械手册,说是圆锥滚子轴承的最小径向负荷=0.02X轴承额定动载荷,径向载荷小于轴承的最小径向负荷有问题吗?是不是会发生轴承滑动运行

网友(点评):
最近也被这个困扰,楼主现在有什么新想法吗,求教

网友A:
轴承的速度因素DN值=轴承内径*转速,可以用来轴承选型,寿命计算和润滑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的速度因素DN值=轴承内径*转速,可以用来轴承选型,寿命计算和润滑选择。

哦,受教了,那我搞错了以为DN是轴头直径,如果是速度因素的话100x1000=10万了,我用的是润滑脂

网友C:
可以用双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双轴承

不明白,双轴承?双列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