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输送机的涨紧轮结构分析

楼主(2019-01-09):
如图
1.这个涨紧轮应该是涨紧轮旋转。 那么里面的轴承是内圈旋转还是外圈旋转呢?为什么?
2. 轴承厚度8,滚轮内部阶梯厚度8,那么轴的右端定位轴承台阶处到左端卡圈槽处的长度??? 要不要公差呢??

网友:
什么叫内圈旋转外圈旋转?我觉得是外圈相对内圈旋转,张紧轮不要这么设计,同心度不好保证。

网友:
按照标准外圈紧配,内圈间隙。网上下载一本轴承样本,里面详细的很。但是外圈装配不方便,加热滚轮或者冷冻下轴承比较好装
卡簧槽正常设计会比卡簧大几丝。所以这里自由公差也能满足。实在不放心就标上正公差

网友:
轴承装在滚轮里有问题,内外圈都和轮接触

网友:
结合3楼和4楼的,张紧轮可以的;

网友:
你这什么网站下的模型吧?就问题来说。
1.外圈转动。
2.需要公差。

网友:
这个涨紧轮肯定是有问题的,是画了个外形,内部结构是错的

网友:
搞得太复杂

网友:
张紧的话需要能调整,你这个是固定的没法装皮带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知怎么回答了。

网友:
张紧轮最好是弄成可调的,不然,张紧效果可能不怎么好

网友:
外圈呀,内圈在安转轴上固定静止

网友:
涨紧的结构都没有,我就不说这个轮子了。。。

网友(2019-04-15):
什么玩意儿!!!这尼玛轴承能装进去?轴承能转?

网友(点评):
回答的也是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