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的T型工件如何加持大头车加工小头

楼主(2019-01-09):
这样的T型工件,如何夹持大头车小头前面的端面,小头和大头是焊接在一起的,车床师傅说这样夹的话,小头那头跳的厉害,请问加工方法。必须要车,因为还有内圆,线切割不方便

网友A:
大头留的长点,最后切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头留的长点,最后切断吧

大头是固定的,我现在是要对这个T型工件,加工前面的端部,不能切断了,再加工小头端部

网友:
感觉可以做辅助工装。
楼主把工件特征多放几张图,看楼下的怎么说

网友:
用空心卡盘,夹持小头直径,让出大头部分,小头端面部分悬伸在外,可以车削端面

网友:
做工装夹小直径端。有内孔吗?

网友:
花盘压板固定法兰盘,打标找正

网友:
这个不要太复杂吧?

网友:
就算有内圆铣一下也是可以的吧,车的话有点费劲吧!需要定做一个大的三抓

网友B:
soeasy,两端钻中心孔,小端采用B型中心孔,避免刀具干涉,刀具角度小于60°
车外圆、端面 同轴、跳动都很好

网友:
做一个工装套就好了,要这么费劲干嘛,估计你的师父也是一个水HUO

楼主:
有示例么

楼主:
还是想不出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easy,两端钻中心孔,小端采用B型中心孔,避免刀具干涉,刀具角度小于60°
车外圆、端面 同轴、跳动都很 ...

中间是空的,是钢管制成的,现在是小端端面要车,小端端面内1公分长度要车一个台阶

网友:
夹大头找正,小头打中心孔用顶尖顶紧可以了。

楼主:
有道理,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是空的,是钢管制成的,现在是小端端面要车,小端端面内1公分长度要车一个台阶

用中心架找正小端,然后掏内孔

网友:
四爪啊,找正,转速慢一点注意安全,没什么难度吧,我这边做过夹持3mm车八十长的,不就是个焊接法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