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的不是地方,不过请问这个W和H表示的什么?

楼主(2019-01-09):
如图。是电线么?还是什么

网友A:
建筑平面图的话
W一般指宽度
H一般指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筑平面图的话
W一般指宽度
H一般指高度

但是我不到,这个虚线表示什么。不能是一个小矮墙的。是表示什么东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不到,这个虚线表示什么。不能是一个小矮墙的。是表示什么东西呢

不会是地基吧^_^

网友B:
这个是什么图?哪个专业的?感觉不像土建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图?哪个专业的?感觉不像土建的图纸

不知道啊。没有名字。是不是里面走的电线

网友:
机械中常用的是宽和高

网友:
应该是宽和高,就是尺寸看着和显示有点对不上

网友:
梁的尺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