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橡胶垫用来减震用,有没有懂行的朋友指点一二?

楼主(2019-01-09):
我们自己做了台机械设备。然后想买一块橡胶垫垫在下面减震用。在tb上看了一下这种橡胶垫/橡胶块一般有普通型、常规型和高弹型的。普通型一般就是用来垫高的,减震性能较差;高弹型柔软耐磨,减震性能最好。常规型就是介于两者之间。我们设备长宽尺寸大概是958*596mm,重量大概在0.5吨。想问下懂行的朋友怎么选橡胶垫/橡胶块?应该选多厚的啊。恳求不吝赐教,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A:
先要估计或者计算出来 振动参数---质量、弹簧刚度,和阻尼(这个难度大)。前两项可以在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教材中找公式,也可以做简单试验来确定,在机械振动教材中可以找到简单实验的方法。
阻尼系数不好算
然后,隔震或者减震曲线,也就是在哪个频率段,各阶谐振频率,衰减,
大致判断后,查表,选减震器
一般减震杂志上可以找到减震器厂家的广告,其中会给出适用的减震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估计或者计算出来 振动参数---质量、弹簧刚度,和阻尼(这个难度大)。前两项可以在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 ...

大哥,就是买个橡胶垫啊。。。不是什么减震器

网友:
我们都是拍脑袋,买回来一沓子感觉薄了就再加一层,没人会算也算不出来,橡胶减震器倒也不少,你淘宝看看也有参数介绍。

网友:
什么设备啊

网友:
有这么复杂吗

楼主:
自己做的一台小机床

楼主:
恳请赐教

网友:
这个具体还是要根据你的实地操作来定的

网友:
一台小机床,垫一块橡胶
问题是,你不会选橡胶,何况橡胶垫在下面,用不了多久就糟了
机床床脚的减震垫有卖的,是专门做的,也不会糟。而且不算贵。我告诉你的在选之前需要做的工作,如果这个不会,问问厂家是不是能帮你选
直接用橡胶可不算方法,还不如垫块木头靠谱

网友:
减震的精度没有那么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