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螺纹量规要去除螺纹两侧不完整扣?

楼主(2019-01-09):
请教,为什么螺纹量规要“去除螺纹两侧不完整扣”?

网友:
两侧不完整扣的牙型角不满足要求。

网友:
两端入头的地方会有毛刺,会划伤手的

网友:
有一项是上面说的。
有一项是螺纹规怕受伤。
有一项是和螺纹规的加工制造工艺有关。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