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继电器和电接点压力表

楼主(2019-01-09):
这两个东西如何选择,在20Mpa以内的系统中,进行补压控制?

网友:
电接点压力表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一种特殊的压力继电器

网友A:
两个的作用差不多,电接点压力表 要高端一点,关键是可以肉眼观察的到。
而且可以设置高低压。

网友(点评):
果然是高手,液压也这么明白

网友:
说的东西不明白,学习一下。

网友:
还是用数显压力继电器比较好,网上挺多的,比压力继电器贵不了多少,相比来说既不像电接点表那么容易坏,也比普通的压力继电器调整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的作用差不多,电接点压力表 要高端一点,关键是可以肉眼观察的到。
而且可以设置高低压。

搞个压力继电器先用着看,从构造原理上来看,感觉这个比电接点压力表靠谱些,在工程上使用

网友:
用数显电接点压力表吧,耐震精度高,用在系统补压这种频繁触发情况下很不错。其实就是压力传感器+DA转换+继电器输出,低压启动高压停止,大多用于恒压供水上。

网友:
现在主要用压力控制器,稳定性好。主要看用在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