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锈钢的表面处理工艺

楼主(2019-01-09):
如图片,带蓝色色环的机器的表面是“暗黄色”的,其下面的机器是电镀镍后再镀铬的,显示为白色,两个机器表面都喷过砂,我想请教暗黄色这个是什么表面处理工艺,基体是不锈钢的,具体不锈钢型号还没分析出来,另外是否有什么材质的不锈钢喷一种特定的砂就会显示这种暗黄色?再次感谢!

网友:
推测某种电化学处理。

网友:
电解钝化

网友:
应该是化学处理吧

网友:
应该是钝化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A:
啄木鸟的涡轮手机?这个算是二类还是三类产品?建议直接喷砂就行了,接触人体的话,表面处理要算特殊工艺,喷砂效果建议问下供应商,机器倒是不贵,买台小公司自己都可以喷;上面那个估计也是直接喷砂,本来304直接就可以用,喷砂有个亚光效果,防指纹等,没必要增加成本

网友(点评):
感谢!对的,方便加个微信吗?1529587292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啄木鸟的涡轮手机?这个算是二类还是三类产品?建议直接喷砂就行了,接触人体的话,表面处理要算特殊工艺, ...

ok

网友:
钝化是不改变工件颜色的,酸洗能洗出银白色

网友:
上面只做过镀镍或者化学镍,下面加了镀铬导致颜色青白了一些,不锈钢哑光是喷玻璃珠,颜色的问题问电镀厂,喷砂的问题应该也能找到喷砂加工厂

网友(2019-03-07):
镀白锌出来之后一段时间就是白色偏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