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龙门铣这个底面与侧面铣出的平面的垂直度如何加工才能保证

楼主(2019-01-10):
之前侧面的加工面是在内腔里面,工厂说得外协成本高周期长,让把加工面放外面,用自家的龙门铣,可是在加工完底面后,侧面如何加工呢

网友:
截短分成两件试试,两个加工面加工时弄不好有装夹变形,精度难报。

网友:
标注个外形尺寸啊

网友(点评):
加工面高1米

网友:
加个侧铣头,

网友(点评):
侧洗头能加工侧面的孔并保证精度么

网友:
龙门上铣????  这个明明是用落地镗加工得吧

网友:
龙门铣有侧头就可以加工了,只要行程内

网友(点评):
侧头加工精度跟主头比如何

网友:
尺寸在加工范围内吗?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高,最好是一次性加工出来,整个机架躺在床子上,垂直铣大安装面和安装孔。

网友(点评):
你说是龙门铣主头铣安装孔及面,侧头铣底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