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设计的钣金柜门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9-01-10):
要求是门在钥匙打开后,人上提一下就可以把门拿掉,锁用的是618,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结构是否合理

网友A:
门下面有边插进去,可以防止门掉下来了,那锁应该放上面,防止门外倒,吧锁打开后门外倒一点就可以拿出来。
锁在侧边也起点作用,但不是很稳固

网友(点评):
第一张图我传错,的确是在上面好一些

网友:
怎么感觉不靠谱啊

网友B:
你这么设计车间折弯师傅心里苦啊      而且门外凸(这种设计没见过),感觉藏进去比较好

网友:
感觉不太好拿吧,手用不上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下面有边插进去,可以防止门掉下来了,那锁应该放上面,防止门外倒,吧锁打开后门外倒一点就可以拿出来。 ...

如你所说门外倒一点就可以拿出来,那么假如下面嵌入深度为8毫米,上面间隙留多少合适,还有下面嵌入配合的间隙预留多少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你所说门外倒一点就可以拿出来,那么假如下面嵌入深度为8毫米,上面间隙留多少合适,还有下面嵌入配合 ...

我这里自己没做过,都是外包给钣金厂做的。
他们做的和你的不大一样,门和墙外面是平的,大概是框里有个浅槽放门,门折成一个20mm厚板状的,门里面压着框的里层。具体我也不大说的上来。
如果门内有水雾区域,你这样设计是会渗漏的,我们的浅槽下都有泄水孔,防止水外漏,门的里面也会加一个向里的衬板,防止大部分水进浅槽。
楼上一个加高这边的方案不好,那不用锁了,但是锁不严,要把门拿下,要网上抬门,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设计车间折弯师傅心里苦啊      而且门外凸(这种设计没见过),感觉藏进去比较好

外凸是方便拿掉,再说门框挖出的方孔边也不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自己没做过,都是外包给钣金厂做的。
他们做的和你的不大一样,门和墙外面是平的,大概是框里有个 ...

我们这个环境跟你们的不一样,门框是割出的方孔,需要门遮盖住,另外你说的钥匙打开,外倒一点拿掉可行么

网友C:
看看你们车间的折弯工人脾气怎么样,要是有点暴,那做你设计的这个门的时候,你就不要出现在车间了,至于原因嘛,那就不说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们车间的折弯工人脾气怎么样,要是有点暴,那做你设计的这个门的时候,你就不要出现在车间了,至于原 ...

哪里不好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个环境跟你们的不一样,门框是割出的方孔,需要门遮盖住,另外你说的钥匙打开,外倒一点拿掉可行么 ...

也可以的,下面的插到墙内面平齐,外面不下折与框水平到墙外面平齐,门的两边都超出框,超出部分可以比底边提高2-5mm,只要上面把锁压紧,门就掉不下来,开锁也可以外倒拿下

网友:
箭头指示位置

网友(点评):
你是指边太短没法压么

网友:
拆卸门下面不必要设计成卡扣,折出来的凹槽尺寸有误差不便于安装,下面做个支撑面,可直接用磁铁吸住。

网友:
我们都是门做成方的,门下面焊上两个柱销,框架对应的下面圆孔,柱销插进孔里,这样和框架平齐,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