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设计库界面内容不显示

楼主(2019-01-10):
solidworks 设计库界面内容不显示,怎么解决

网友A:
拖一下这根线

网友:
设计库里面的文件是自己设定的,根据你们公司的标准设定文件夹名称。

网友:
重新引导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拖一下这根线

居然没有注意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