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运动仿真不能编辑

楼主(2019-01-10):
solidworks自带的Motion运动仿真,一旦你点击了开始运动的按钮,再想编辑这个仿真就不行了。系统只会记住之前的状态,不论怎么弄,还是播放第一次的动画。这样很不方便,各位可有解决方案?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最近也是搞不懂

网友:
搞过几次    然后。。。。。。。我就放弃了

网友:
这个动作好象很多人搞不明白。

网友:
我也是过来学习的

网友:
各种针搞不清。

网友A:
编辑后要替换键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辑后要替换键码

能具体说一下?

网友:
运动算例中保存了上一次的设置,进行编辑后,要更新设置并重算,替换键码也就是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