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小头的疑问

楼主(2019-01-10):
在国家标准GB/T 12459-2017中,100*65的异径接头小端外径只有73(I系列),但是I系列的管子DN65外径不是76.1吗?其他规格都能对应上,只有DN65有差异,有没有大佬能为小弟解惑的?

楼主:
查看100多人,为什么还是零回复
是问题描述的不够清晰还是问题太小白了?
麻烦大佬们发表下意见呀

网友:
问题有些看不懂(#-.-)

网友A:
我觉得是和壁厚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和壁厚有关。

应该不关壁厚什么事吧?我选用第一系列的DN65的管子,外径就是76.1的,不管壁厚是多少,变化的只是内径呀。但是异径接头的外径只有73,有种没法焊接的感觉

网友B:
是小端坡口处外径不是小端管子端部外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小端坡口处外径不是小端管子端部外径。

坡口处外径不是应该和管子外径相同比较好吗?你看其他规格DN90,DN100都是相同的,只有DN65小了一圈。我想问的是DN65为什么这么特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坡口处外径不是应该和管子外径相同比较好吗?你看其他规格DN90,DN100都是相同的,只有DN65小了一圈。我 ...

我刚才也翻了一遍标准和标准后面的附录,你看书真仔细!我以为那个外径是倒坡口后的最小圆直径,刚才看了还不是。

这个问题你有时间可以给中国标准化委员会写邮件说明此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也翻了一遍标准和标准后面的附录,你看书真仔细!我以为那个外径是倒坡口后的最小圆直径,刚才看了 ...

我是要用到这种接头,才查的标准,然后发现接头和管子有点对不上。但是这个标准从一早的版本下来都是这样的,而且这应该是个比较常用的接头,所以来论坛问问原因,要是有错的话早该改过来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要用到这种接头,才查的标准,然后发现接头和管子有点对不上。但是这个标准从一早的版本下来都是这样 ...

DN65用的比较少,除非迫不得已才会用DN65。也许是标准上笔误。如果是笔误,能联系上标准化委员会,听听他们的解释,把这个“笔误”更正了,是最好不过的一件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DN65用的比较少,除非迫不得已才会用DN65。也许是标准上笔误。如果是笔误,能联系上标准化委员会,听听他 ...

又上网查了下,原来是这个原因:
欧洲管道体系分为系列1和系列2, 其中的系列1与美标体系基本一致,但欧洲体系的系列1中DN65=76.1, DN125=139.7, 而美标体系对应的是:DN65=73, DN125=141.3, 凡是使用欧洲体系1系列法兰,接管均为76.1和139.7,  而使用美标系列的法兰接管均为73和141.3.

网友:
估计很多人问题没看懂,所以没敢回……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上网查了下,原来是这个原因:
欧洲管道体系分为系列1和系列2, 其中的系列1与美标体系基本一致,但欧 ...

我们很少用到DN65,真没发现这个问题。钢管有系列1和系列2这个知道,欧标和美标法兰也经常用。但你说的这个真没留意。谢谢!

网友:
跟大家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