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的公差设计和选取

楼主(2019-01-10):
一般多大螺纹我就标一个M6,M8,但是我看到有的图纸上标了M8-6H,我就不知道6H从何而来的了? 设计时如何选取螺纹的公差呢? 高手概括总结下

网友A:
一般标M6,M8,是对的,在你认为重要的地方,或必须约束的地方,标M8-6H.二者都行.

网友:
  螺纹的精度等级

网友:
机械螺纹安卓版各种螺纹参数、精度及加工程序输出

网友:
上次看到壳体一个产品,厚度6.8MM不能打穿,要攻一个螺纹有效深度至少5MM的M5螺纹,倒角不能干大也没找到无导向丝锥还是手磨的,第一牙都在往外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标M6,M8,是对的,在你认为重要的地方,或必须约束的地方,标M8-6H.二者都行.

所以你要搞明白为什么M5很多不标成M5*0.8,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
可以看看
http://www.docin.com/p-1917720811.html?docfrom=rrela

网友:
那个是精度等级,机用丝锥上面也有这个标注符号。

网友(2020-07-18):
6H是配合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