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伺服电机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9-01-10):
750w的伺服电机额定转速是3000r/min,加了速比10的减速机后:1.那输出转速是3000/10=300r/min吗? 2.伺服马达额定扭矩是2.39n.m,加了速比10的减速机那扭矩是变成了2.39*10=23.9n.m吗?3.如果是23.9n.m,那选择联轴器时,联轴器的额定扭矩是要大于这个23.9N.M吗?还是要大于2.39N.M呢?。由于是新手还请大神详细解答,谢了!

网友:
750w的伺服电机额定转速是3000r/min,加了速比10的减速机后:1.那输出转速是3000/10=300r/min吗?回复:是的 2.伺服马达额定扭矩是2.39n.m,加了速比10的减速机那扭矩是变成了2.39*10=23.9n.m吗?回复:理论来说是的,但一般计算的时候考虑减速机的效率,也就是电机产生的力量通过减速机有一部分功率消耗掉了,各减速机的效率不一样。3.如果是23.9n.m,那选择联轴器时,联轴器的额定扭矩是要大于这个23.9N.M吗?还是要大于2.39N.M呢?回复:你是说电机和减速机的联轴器还是减速机输出端的联轴器?电机和减速机的联轴器大于2.39n.m,减速机输出端的联轴器大于23.9N.m,而且还要有一定的安全系数,行业不同安全系数不一样。

网友:
减速器的输入扭矩大于电机的额定扭矩

网友:
建议你去百度一下伺服电机,上面有很清楚的介绍,这些基础的东西网络上很多

楼主:
|小机123发表于 01-10 11:05减速器的输入扭矩大于电机的额定扭矩
那我前面的几点是对的嘛?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前面的几点是对的嘛?能说的详细点吗

伺服电机的扭矩和转速是成反比的,转速越快,扭矩越小,反之相反

网友:
|小机123发表于 01-10 11:11
伺服电机的扭矩和转速是成反比的,转速越快,扭矩越小,反之相反

你应该去看看电机的转速扭矩曲线,看看到这条曲线底长什么样子。

楼主:
|默笑沧海发表于 01-10 13:04 本帖最后由 默笑沧海 于 2019-1-10 13:06 编辑

750w的伺服电机额定转速是3000r/min,加了速比10的减速机后:1.那输出转速是3000/10=300r/min吗?回复:是的 2.伺服马达额定扭矩是2.39n.m,加了速比10的减速机那扭矩是变成了2.39*10=23.9n.m吗?回复:理论来说是的,但一般计算的时候考虑减速机的效率,也就是电机产生的力量通过减速机有一部分功率消耗掉了,各减速机的效率不一样。3.如果是23.9n.m,那选择联轴器时,联轴器的额定扭矩是要大于这个23.9N.M吗?还是要大于2.39N.M呢?回复:你是说电机和减速机的联轴器还是减速机输出端的联轴器?电机和减速机的联轴器大于23.9n.m,减速机输出端的联轴器大于23.9N.m,而且还要有一定的安全系数,行业不同安全系数不一样。
谢谢你,这么细致的回答!!

网友:
楼主要加强基础了。

网友:
肯定是大于安全,系数要乘于2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