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脆性材料抗拉强度都低吗?

楼主(2019-01-10):
请教,脆性材料抗拉强度都低吗?为什么?

网友:
  去读读材料力学

网友:
不一定啊!!

网友:
据我所知,大多数的金属都是脆性材料。强度可以做到很高。

相反,大多数的塑性材料抗拉强度都不高

不知大侠何出此言

网友:
抗拉强度(tensile strength)是金属由均匀塑性形变向局部集中塑性变形过渡的临界值,也是金属在静拉伸条件下的最大承载能力。
塑性指在外力作用下材料产生变形,如果外力取消,材料能够保持变形的形状尺寸,并能不产生裂缝的性质。
脆性指材料受到的外力达到一定程度时,突然破坏,破坏时没有明显的塑性变形的性质。

网友:
材料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