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大奔普,匀速牛头刨床来了

楼主(2019-01-10):
机械式牛头刨床由于急回特性,切削效果不好。躺床上突发奇想,用凸轮驱动连杆机构,实现匀速运动。其原理图如下

,这个设计有难度,前些日子在群里发悬赏。有的人牛气冲天,我要加微信付钱买图就慌了,让人哭笑不得,请见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8&page=7#pid5698086

后来在大师指导下,终于解决了,现将方法公示天下,大家一起学习。

第一步:三维建模

第二步:新建一个Motion仿真

第三步:建一个旋转马达,速度30转每分钟

第四步:新建一个直线马达,添加直线运动方式

第五步:开始仿真

第六步:新建一个图示结果,选择“位移、速度、加速段”----“路径跟踪”-----“Z分量”。。选择凸轮和连杆为相对运动零件。

第七步:得到凸轮曲线。选择:在参考零件中生成曲线

第八步:打开凸轮零件,看到获得了曲线,以此曲线画出凸轮轮廓。

下面是利用凸轮驱动连杆的仿真结果,近乎完美的匀速直线运动。

网友A:
这个只能作为一个课题研究一下。兴趣所在而已。至于实际应用,有很多问题,或者根本行不通。
1、刨床在很多场合都能被铣床代替,因其效率很低,研究这个有多大意义?我不是机床行业内的人,不知晓,胡喷几句,楼主勿怪。
2、长期在重载情况下适用,我之前也和楼主说过,凸轮最小曲率半径的问题。那几个尖的位置,很容易磨损。
3、如果真的要研究这个课题,建议从动件用滚柱,凸轮可避免最小曲率半径校核问题。
4、往返的两个起点位置,必须有缓冲段,

网友A:
另:急回特性是为了提高效率,使空行程占时缩短,不知对切削效果有何影响?

网友(点评):
这个才是重点,急回是在退刀过程中尽可能减短时间,毕竟只有前进才是做功的。

网友:
楼主厉害,用solidwork做出来了,生成曲线这功能比较实用
不过,对于凸轮这样的机构,有时得考虑一下速度,加速度及位移的优化组合,也就是没有突然加速,减速这样的变化,造成冲击。

网友:
看来楼主是半路出家 不是机械专业的 只要上了机械设计基础这门课就没这想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急回特性是为了提高效率,使空行程占时缩短,不知对切削效果有何影响?

液压牛头刨是匀速直线运动,其加工效果好于机械式牛头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作为一个课题研究一下。兴趣所在而已。至于实际应用,有很多问题,或者根本行不通。
1、刨床在很 ...

此处介绍一种凸轮设计方法而已,万一哪天需要用到在结合实际考虑。

网友:
是不是与马自达转子一样难题

网友:
曲线生成这一段,想当不错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楼主牛人啊,居然想把博物馆里的东西改造,现在那个还用牛头刨

网友B:
又是个自以为突破天际的民科。

谁告诉你牛头刨床切削时候不是匀速的?

回程速度大于切削速度那是为了效率,这影响了切削的什么效果?

你不知道拍刀板可以锁死或者设置成活动?

你不知道刨床可以设定回程完成后进刀或者切削行程完成后进刀?

就是你说的液压刨床也是回程速度大于切削速度的。

去找部真的刨床不用拆打开加油门看看就知道前人傻还是你傻,别再纸上谈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个自以为突破天际的民科。

谁告诉你牛头刨床切削时候不是匀速的?

吃了火药了?交流技术当心平气和,不要抬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吃了火药了?交流技术当心平气和,不要抬杠。

民科被人点破时候也都你这样的:

一个农民/工人/小学生、、、搞点技术/科学容易么?就是错了你们不包容还要这种态度、、、、

没打算跟你交流技术,就是看你无知无畏嘲讽几句,你还没到可以跟我交流技术的地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民科被人点破时候也都你这样的:

一个农民/工人/小学生、、、搞点技术/科学容易么?就是错了你们不包 ...

你牛

网友:
motion还有这功能学习了。

网友:
看得出楼主是一个勤奋好学的人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
楼主是想介绍一种凸轮外形设计方法,待老夫验证验证!!

网友:
以前都是通过计算获得曲线    第一次知道  仿真还有生成曲线的作用,学习了,牛头刨床忽略  这个方法很赞

网友C:
楼主能否出个最后一步利用凸轮驱动连杆的仿真的步骤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否出个最后一步利用凸轮驱动连杆的仿真的步骤说明

加微信15268576071,几句话说不清。

网友(点评):
谢谢,已经摸索出来了

网友D:
请问楼主,那几个速度曲线是SolidWorks做出来的么?

网友:
楼主真心不错,学到很多!
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那几个速度曲线是SolidWorks做出来的么?

是的

网友E:
楼主;“以此曲线画出凸轮轮廓。”,怎么画出轮廓?描点?这个曲线不能直接选中拉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以此曲线画出凸轮轮廓。”,怎么画出轮廓?描点?这个曲线不能直接选中拉伸。

新建草图,对曲线进行实体转化即可。

网友:
我认为楼主初衷是为大家提供一种计算方式应该大大的赞,抛开主题不说,至少楼主能够通过软件来实现现实例子的复杂计算也是值得赞赏的。当然老工程师还是以传统的计算方式来获取验证,其实不妨借助软件工具帮你计算,这是好事!

网友:
其实画凸轮只是初步。现在你的只是满足了运动的条件,但这个东西好不好用,还要运动力学分析,实际受力分析和结构设计,动态平衡,才是凸轮的难点。不能只关注速度,有时候力也很关键。

网友:
牛头刨床的急回是会为了提高加工效率,减少回刀时间。一般刨床都有急回功能,因为刨刀设计的都是单向受力的。

网友:
楼主厉害,理论结合实践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楼主生面曲线的方法很好,学习了

网友:
自己试了一下,最后一步搞不清,没试出来

网友(2019-02-13):
|qq642446015发表于 01-10 13:09看来楼主是半路出家 不是机械专业的 只要上了机械设计基础这门课就没这想法了
为什么?

网友:
一般运动仿真不是用adams么?

网友(2019-08-25):
刨床已经很不常见,应该已经被淘汰了

网友(2024-11-30):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还有公司使用这个设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液压牛头刨是匀速直线运动,其加工效果好于机械式牛头刨。

液压牛头刨也有急回,液压传动课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