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数控车加工达到的形位公差等级极限问题

楼主(2019-01-10):
       作为一个经验不是很足的人,我只是对一些机加工工艺可以达到的精度有过书面化的概念,并没有经过几十年的沉淀和见识。
       前两天我偶遇一个厂在做技术讨论,一个钢管长120MM需要进行车外圆和镗内孔加工,加工后外圆和内孔平行度要求4丝也就是0.04MM,这个厂一直达不到要求,单边外圆和内孔都留了大概30到50丝的余量,这个厂不是什么高端机床就是常见的普通数控车床采用G01一刀车完,搞技术的几个人坐一起一直在谈工装的问题,在我的认知里这是不可能达到的,必须粗车后再精车一刀,粗车好像100MM长的工件平行度能有20丝就不错了,但是看他们一本正经讨论问题,我有点摸不准,所以想请教我们这里理论扎实且实践经验丰富的老前辈,书上关于机加工方法可以达到的形位公差等级可靠不?还是我理解有误或者实践中一刀确实可以达到?

补充:在论坛搜索到了常见机加工可以达到的形位公差等级的帖子供大家参考,因为我发现好像不是所有人都基于这个表在讨论,我是想确定这个表到底和现实是不是差很多,同时也避免以后碰到这种问题方便确定工序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E%CE%BB%B9%AB%B2%EE

网友A:
不解:车外圆怎么会要求平行度?

我认为书上的形位公差等级都是实践经验的总结; 难道不是吗?

他们达不到要求,是受到人员水平,设备精度,加工方法各因素的影响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解:车外圆怎么会要求平行度?

我认为书上的形位公差等级都是实践经验的总结; 难道不是吗?

谢谢回复,我没有写清楚车外圆后,相对于内孔平行度4丝,估计还要镗一刀内孔。。。即使这样,一刀粗车可以达到吗?我不知道是我对机加工达到形位公差的理解有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A:
这类公差应该叫做同轴度。

需要精车,粗车即使达到公差要求,粗糙度也不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公差应该叫做同轴度。

需要精车,粗车即使达到公差要求,粗糙度也不会好

图纸上标的是平行度,同轴度另外标注也是4个丝,还有个垂直度也是4个丝,所以我想问有没有一刀车下来的可能性

网友:
能发个局部图吗,非常想看看,是怎么标的

我觉得一刀有可能,但是只适合单件小批量生产,就是外圆车到位,装夹外圆,打表找正,车内孔

网友B:
讨论这样的问题,说明提问题的人是外行,或者刚刚入行.国人有一句话:事在人为.想一想几十年前,没有数控机床的是否,人们做出了多少大大小小的设备和工程.难道那时候不需要高精度吗?去百度一下"原三刀",读懂了就理解了.

网友C:
内孔与外圆之间没有平行度一说,两端面才可能要求平行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孔与外圆之间没有平行度一说,两端面才可能要求平行度

但是我记得确实图纸的A平面是指向内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讨论这样的问题,说明提问题的人是外行,或者刚刚入行.国人有一句话:事在人为.想一想几十年前,没有数控机床的 ...

我怎么感觉大家都是外行,事在人为也要有个概念吧,你开个拖拉机可以跑出300公里每小时吗?你去搜索一下机加工可以达到的形位公差等级,关键是你数控车一刀车出来,不是说你干不出来,是这种一刀干掉3、50丝后可以达到吗。。。照你的说法,数控车搞个G70干嘛,那么多指令都没意义就G01就够了,磨床也可以淘汰了。。。问题是干了几个月都没干出来,所以我才有疑问

网友D:
实际上楼主漏了关键信息,孔是多大的壁厚多少,另外呢,如果图纸没错,提平行度要求,是不是外圆与内孔不同心,有偏心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讨论这样的问题,说明提问题的人是外行,或者刚刚入行.国人有一句话:事在人为.想一想几十年前,没有数控机床的 ...

不过你让我想起曾经遇到的一个质检员,张口就是别人是外行,我问他为什么台钻上的丝锥是甩的,他瞪大眼睛回答说:丝锥不甩能行啊?!不甩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楼主漏了关键信息,孔是多大的壁厚多少,另外呢,如果图纸没错,提平行度要求,是不是外圆与内孔不同 ...

因为我也只是粗看了一眼没特别留意,这是钢管,估计就是外圆80MM 壁厚10多个MM吧,上面标的平行度、垂直度和同心度都是4丝,参考面A就是指向内孔壁的,这是电机的外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朋友回复没聊到点子上。。。我想确定的是是不是我对机加工能够达到的精度等级有误解,或者现实生产中粗车一刀可以达到这样的公差等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图纸上标的是平行度,同轴度另外标注也是4个丝,还有个垂直度也是4个丝,所以我想问有没有一刀车下来的可 ...

如果是同心度,那么你车完需要保证壁厚,但是是平行度,那么其实我只要保证尺寸就行,偏心都无所谓,多次装夹什么的简直小儿科,只要内外径平行就好。你这个有点好玩,同心度了再加平行度,过约束了。0.04mm,怎么说呢,一刀撸过去,空刀再走一遍,保不准就跪了。留量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同心度,那么你车完需要保证壁厚,但是是平行度,那么其实我只要保证尺寸就行,偏心都无所谓,多次 ...

一段钢管横放,俯视图,A指向内壁那条线做参考面,然后外壁那条线标明平行度4丝,端面标垂直度4丝,还有一个同心度4丝。。。图应该挺清楚的,主要我就想问我们这里有没有人单边50丝余量直接粗车一刀下来可以保证这种公差等级的,我的理解是必须精车一刀,我在帖子后面也附上了机加工达到的形位公差等级,因为不是我干活儿,我只是觉得遇到的情况和我看到的知识中有偏差,想确定一下,因为我是做贸易的,报价是建立在工序多少设备投入和最后产量上的,如果一定要粗车后精车,肯定价钱不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段钢管横放,俯视图,A指向内壁那条线做参考面,然后外壁那条线标明平行度4丝,端面标垂直度4丝,还有 ...

粗车的目的是去掉多余的量,切削量很大,热量高,应力高,容易造成产品变形,表面粗糙度也不会很好,所以我们会留量之后精加工,精加工切削量小,热量少,切削阻力小,相对而言对产品造成的副作用也小。所以你别去多想了,多的不说,0.04mm的行位工差,粗车来完成的后果就是粗糙度不合格、变形大,而且很容易影响后续工序。
价钱不一样,也不是这么算的,200mm长度,切削量5mm,开粗+精车跑不掉的。你要省工序,你不如增大开粗切削量,而不是省去精车一序,哪有人会拿品质去换成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粗车的目的是去掉多余的量,切削量很大,热量高,应力高,容易造成产品变形,表面粗糙度也不会很好,所以 ...

所以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们这样只是在工装上反复讨论有点不切实际,好像是只要工装保证不管50丝 80丝的余量一刀下来就有这样的公差等级。。。我也怕见识太少误解了,听说已经研究半年了都是各种工装夹具想办法,就是不舍得精车一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们这样只是在工装上反复讨论有点不切实际,好像是只要工装保证不管50丝 80丝的余 ...

看不到图纸也无法说什么,开粗多加1mm,就出来的时间,省不是这样省的。

网友F:
外圆,内孔都是在一道工序加工的话,问题不大,应该可以保证的,如果保证不了,很有可能是圆度不对,夹持变形,机床问题,测量要用专用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圆,内孔都是在一道工序加工的话,问题不大,应该可以保证的,如果保证不了,很有可能是圆度不对,夹持变 ...

谢谢朋友,其实我就是想确定我帖子后面引用的那个常见加工方式达到的公差等级是否确实,如果不用精加工一刀而是想直接一刀车掉50丝能够车到位的话我的概念中是保证不了4丝的形位公差的

网友:
机械公差安卓,各种公差查询图文输出,QQ群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下载,。。。

网友:
机械公差安卓版。。。你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其实我就是想确定我帖子后面引用的那个常见加工方式达到的公差等级是否确实,如果不用精加工一 ...

精加工前留量的均匀也是精度的保证

网友:
机械公差安卓版,各种公差查询图文输出,有你要的加工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没有写清楚车外圆后,相对于内孔平行度4丝,估计还要镗一刀内孔。。。即使这样,一刀粗车可 ...

你所说的粗车,看看进给量吧,其次就是机床的进度,如果是机床的精度都达不到,那么讨论也没有什么结果了

网友:
会不会是将全跳动看做了平行度?

网友(2019-02-15):
壁厚,工件外径多大,如果足够厚就没问题,如果壁薄,就得考虑到变形问题

网友(2022-07-14):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记得确实图纸的A平面是指向内孔

因为你不是设计工程师,你是机加工技师吧?很多设计工程师根本没有完全彻底理解公差的概念,别说标注的种类选错,就连标注的位置都不对,比如把直线度公差的箭头直接标注在轴类零件的中心线上,这是常见的标注错误。所以你不用纠结你看到的图纸标注的是平行度那是设计工程师不专业造成的,一般不这么标,标同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