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摆臂和摇臂?

楼主(2019-01-10):
请问这个机构下面的摆臂和摇臂该怎么计算?   哪位大师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A:
凑。
不要喷我,我胡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凑。
不要喷我,我胡诌的。

什么意思???

楼主:
很想了解一下      哪位大师明白   请描述一下    谢谢!!!!!!

网友B:
画个图就可以计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个图就可以计算出来的

怎么计算??解释一下呗

网友:
凑,就是设法把杆的尺寸,极限角度给凑出来,满足动作要求
至于怎么凑,看书。最简单的看《机械原理》,复杂的找机构专门教程

网友:
要看问题中哪些条件是已知的?比如已知摆臂和摇臂的摆动中心,旋转中心的上下,左右的偏心距,连杆长度或者淡青色的机构前进的行程等。最初也就是试凑。

先看看你能提几个已知条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计算??解释一下呗

画图出来测量一下可以吗?

网友C:
在机械原理里面有讲。根据你需要到达的位置取几个点,有几种方法可以选:1.中垂线法  2.速度瞬心法  3.    4.  忘了。你可以去查。大概用一个上午的时间认真阅读这部分内容。然后下午试着自己画画。调整调整就差不多了。准确的尺寸应该在2个工作日内能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机械原理里面有讲。根据你需要到达的位置取几个点,有几种方法可以选:1.中垂线法  2.速度瞬心法  3.     ...

去哪里查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哪里查哪??

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 机械原理啊       我以前看的是东南大学版本的。你也可以找其他版本的。都有。实在不行你看成大先的机械设计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