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桶检漏方法

楼主(2019-01-10):
本次讨论是生产线上产品检漏,希望坛友指点;
已知20S内检漏办法:
1、充低压气,密封保压置于水中,人工剔除坏桶;
2、充低压气,密封保压,传感器在20秒内取得压差数据,自动踢桶;
本人设计方案为第二套方案,现状:
关键参数:保压压力1公斤,绝压压力传感器1.6bar量程。
工作简述:工作时,桶置于平台上,气缸下压桶口密封,充低压气,传感器反馈到达1公斤停止充气,进入保压阶段(电磁阀控制)。
1、密封保压后,压力传感器反馈的数据一直下降,最开始下降快,然后下降速度变缓,50S后趋于平缓;
2、判断规则为某一段的下降斜率,依然对比第一套方案有15%漏检;
3、出现某些位置的裂缝明明漏水很明显,机器检测时却出现下降斜率和好桶一个范围。

网友A:
如果自动化程度高一点,第二方案,

如果检好就人工步骤,第一方案,更节约时间,效率也更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自动化程度高一点,第二方案,

如果检好就人工步骤,第一方案,更节约时间,效率也更高一些。

是的,准的话就是第一套准一点,效率多头的话差不多,现在是成品做出来了就发出来,看下能不解决掉问题。

网友B:
既然是密封保压,为什么压力传感器反馈的数据一直下降?说明你这个检测设备自身就有漏气的可能,那检测出来的结果也是没有意义的。你这个桶是什么样子的,有多大,保压压力一公斤怎么来的,压力传感器量程为什么是1.6bar,传感器的精度怎么样?数据的稳定性怎么样?一般破损的孔有多大,假如非常小你这个传感器能不能检测的出来?为什么非要通过气压的方式来检测?有没有其他的检测手段,列如现在很成熟的超声波检测技术

网友C:
能否换个角度,直接用真空吸盘来吸桶(桶口),调整真空量,使完好的桶能吸起,有漏的桶吸不起来。

网友D:
第一套简单实用,缺点,人工介入。
第二套很难检出小漏,质疑。
为啥选不配套的1.6bar?

网友E:
第二套方案里传感器20s取得压差数据,是保压后20s?20s时间是不是有些短?

网友F:
参数没有仔细进行设计,压力在桶能承受的情况下越高越好,传感器量程也很关键,最好在工作在50%量程上下。

网友:
生产线上还是直接用检漏仪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第二套方案里传感器20s取得压差数据,是保压后20s?20s时间是不是有些短?

手机或是一些电子器件的密封检测,用这种压降法测试,好像都不用20s,保压后几秒就测完了。和产品应该有关系,容易变形的和体积大的估计要久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密封保压,为什么压力传感器反馈的数据一直下降?说明你这个检测设备自身就有漏气的可能,那检测出来 ...

第一、方案当时是部门领导提出的,意在减员降成;
第二、压力传感器反馈数据是一条曲线下降,50S后趋于平稳不变化;
第三、实际坏桶大部分能测出来,就是出现洞小的和特殊位置裂缝的测不出来;
第四、最开始买过10bar量程的传感器做压力参数试验,根据桶的强度和测试结果(公司提供的30个坏桶标本、10个好桶),确定了测试压力在1bar左右,传感器精度与量程有关,所以购买了1.6bar量程的传感器;
第五、根据数据取值、压力传感器反馈好桶的某一时段斜率0.0090-0.0110bar之间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换个角度,直接用真空吸盘来吸桶(桶口),调整真空量,使完好的桶能吸起,有漏的桶吸不起来。

原理可以,但是现在解决微小漏的话,20S内估计难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套简单实用,缺点,人工介入。
第二套很难检出小漏,质疑。
为啥选不配套的1.6bar?

充气是1bar,量程1.6bar,实际使用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看你写的绝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二套方案里传感器20s取得压差数据,是保压后20s?20s时间是不是有些短?

产线要求,速度不能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参数没有仔细进行设计,压力在桶能承受的情况下越高越好,传感器量程也很关键,最好在工作在50%量程上下。

因为塑料桶,易变形,最高试过4bar测试压力,后来下降到1bar左右,然后选择1.6bar量程的,现在生产统计的数据显示产线检出坏桶的数量减少了1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机或是一些电子器件的密封检测,用这种压降法测试,好像都不用20s,保压后几秒就测完了。和产品应该有 ...

传感器也是用压力传感器么?我们公司买的是SICK的,桶体积19L,确实易变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产线要求,速度不能慢了

速度太快会不会检测的数据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速度太快会不会检测的数据不准确?

恩,时间一个参数、压力一个参数,传感器一个关键点,现在时间不让动,压力又上不去,不知道能不能从传感器角度去思考问题。

网友:
塑料桶的蠕变都会和泄露一个数量级,质疑第二种方法。统计说15%,这数据也该怀疑下

网友:
能不能用视觉系统检测?或者安装压力传感器检测。

网友H:
你的产品体积是19L,这样20S的时间就相对短了。现在产线节拍限制的可以考虑增加多工位,让气密检测离线,这样可以用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检测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时间一个参数、压力一个参数,传感器一个关键点,现在时间不让动,压力又上不去,不知道能不能从传感 ...

等参数稳定后,传感器检测出来的数据才接近真实工况。时间太短,速度太快,加之传感器有可能存在滞后等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的产品体积是19L,这样20S的时间就相对短了。现在产线节拍限制的可以考虑增加多工位,让气密检测离线,这 ...

地方够大的话甚至可以搞条循环待料线,看能不能让仪器跟着产品跑。不过成本会很多,有些产线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
在水中试气,或者直接就把介质换成水,不懂,瞎说的。或者干脆就多检一次两次,每次递增数据,粗检到精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