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非标旋转气动卡盘

楼主(2019-01-10):
安装在机械手上的连接盘上,一个盘上装三至四个卡盘,卡盘正常是立式(下挂产品),机械手工作时,会摆动至水平向上30度,中心中空  装夹产品 棒料顶部圆球状,棒直径32 顶部球形半径20  单个产品最重30Kg,精度要求低  转速50r/min以内  唯一要求  设计的重量轻 ,防尘要好,有做这个的吗

网友A:
你说的是气动夹爪吧  这个我们有做  柔性夹爪   抓鸡蛋都行

网友:
你说的是气动夹爪吧  这个我们有做的  老铁  加微信了解一下   15016754789

网友B:
不可以做吗?

网友C:
作为一名设计,你必须会去挑你要的东西,不管是淘宝还是阿里巴巴还是米思米还是模具供应商还是其他的大厂,亚德客,金器,SMC,产品型录等。光靠问你鬼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你所需要的。

网友:
我们公司是做机器人和非标的,广东,详细联系QQ2883683

网友D:
来一个中孔旋转电机就好了,可以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气动夹爪吧  这个我们有做  柔性夹爪   抓鸡蛋都行

夹盘 就是车床用的那种,但是气动控制的  气动产品里面的那种夹爪  夹持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为一名设计,你必须会去挑你要的东西,不管是淘宝还是阿里巴巴还是米思米还是模具供应商还是其他的大厂, ...

因为找到生产这种夹盘的大厂,不太愿做小量非标,只能在这里找找有没有做这种的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做吗?

自己做,不说可靠性,光加工成本至少翻倍还不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一个中孔旋转电机就好了,可以定制

我的主要目标是能夹紧和松开,同时能旋转,仅仅是旋转还是好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做,不说可靠性,光加工成本至少翻倍还不止

好象网上也有卖这种产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象网上也有卖这种产品的吧

有,但人家只卖车床铣床用的标准型号,对机器人来说太重太大,非标不做

网友:
单个产品最重30Kg,只能非标设计

网友E:
非标能做,只是你的零件太重,卡盘要用好材料,价格会比普通卡盘贵很多。通常中空卡盘有气动夹头的,中实卡盘可以用电机驱动。这个机械手是上料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气动夹爪吧  这个我们有做  柔性夹爪   抓鸡蛋都行

有没有图片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标能做,只是你的零件太重,卡盘要用好材料,价格会比普通卡盘贵很多。通常中空卡盘有气动夹头的,中实卡 ...

和上料差不多,就是抓住,机械手各个关节摆动和旋转,零件做运动。普通卡盘小规格的夹持力都有10KN左右,应该没必要用更好的材料吧,你是做这个得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作为一名设计,你必须会去挑你要的东西,不管是淘宝还是阿里巴巴还是米思米还是模具供应商还是其他的大厂, ...

做机加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