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不通,有一个竖直腰形孔只成型一半,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1-10):
有一个圆盘腔与竖直腰形孔组合的型腔,竖直腰形孔与圆盘腔偏心搭接。
现在偶尔出现下图鼠标处出现堵死的现象,腰形孔只能铸造出一半,影响了正常的工作性能。请问是什么原因,有人知道吗?

网友A:
铁水温度不高或者胀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铁水温度不高或者胀气

沙子不耐温,他这应该是铁水温度过高,沙子不耐温沾沙了。这种结构和泵的差不多,按理说应该分两半做。  现在他这边也没说 用什么砂型做的,普通沙不行,最好用树脂沙做。

网友B:
要么就是你这个泥心没放铁丝,铁水过去 这个是泥心很容易断裂造成沾沙的。

网友(点评):
几个关系在里面, 一个沙子原材料,一个泥心的问题,铁水的问题, 排气的问题。

楼主:
感谢你们的回复,今天商议的改进意见是增大图中鼠标处的倒圆角,从R5改为R10,请问这样的改进合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就是你这个泥心没放铁丝,铁水过去 这个是泥心很容易断裂造成沾沙的。

对不起,我是设计,不太了解铸造方面的知识。铸造应该是砂芯,结构很复杂,采用的组合式的砂芯。
请问为什么这样的结构容易断裂,应该怎么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沙子不耐温,他这应该是铁水温度过高,沙子不耐温沾沙了。这种结构和泵的差不多,按理说应该分两半做。   ...

我们这个产品做了好多了,也就是最近出现了几个这样的缺陷的产品,前面有没有出现我不知道,可能是他们修改工艺造成的吧。我们用的是Q500的材料,我觉得可能不是温度问题,虽然是修改工艺,但是铁水的温度可能不会调整太多。
另外应该是沙芯,有清砂工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个产品做了好多了,也就是最近出现了几个这样的缺陷的产品,前面有没有出现我不知道,可能是他们修 ...

你这个设计的时候不分开来设计吗。后面加工好了在锁螺丝弄成一个整体不好吗。你这个应该找铸造厂家问问他们那里什么原因啊。每个铸造厂家弄的不一样,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

网友:
球墨机床铸件,镗铣床工作台,三维柔性焊接平台,铸铁平台铸造老厂,泊头市北重机械制造有限公司,0317-8250620

网友(2019-03-12):
没有全面一点的图像吗?全面一些的,最好配一下目前的铸造工艺才好分析

网友(2019-04-24):
温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