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的热处理

楼主(2019-01-11):
对于热处理,新手老是搞不清楚,不知道什么时候零件需要热处理,需要哪种热处理。 我就知道一个退火除应力。
如下图的零件:
1.它这个热处理是什么呢? 笼统的一个词,没有说正火 淬火 回火还是退火 调质?
2.热处理HRC28-32 经常看到别人标一些热处理后的硬度值,问题是如何确定热处理后的硬度值呢?  根据使用要求?零件材料? 处理工艺?
3. 能否举几个具体的零件热处理的实例,以及热处理硬度值,这一块很茫然。 新手光知道记4把火,不能结合具体的零件设计。

网友:
图纸说热处理,就是四把火,但具体用哪个或者哪几个综合使用,是你需要根据这个零件的材料、使用条件、硬度和你们公司的工艺来确定的。比如零件几乎不受其他冲击载荷、应力,只需要硬度高点就行了,那你基本淬火就可以了;不如零件是比较重要轴类,受交变载荷,那就要去应力,增强抗疲劳等,需要调质处理(淬火+高温回火)。
硬度检测有硬度检测计。

网友:
基本上出图写出热处理后所需要的硬度就可以了,至于如何热处理才能达到其硬度,这个需要加工的来确认!

网友:
据我所知,热处理这一要求图纸上需注明热处理方法及硬度

网友(2019-02-16):
热处理的这块工艺你可以联系你们负责拿外热处理的人 可以向供应商了解具体的工艺流程
 一般硬度用硬度检测器 把表面稍微磨光 再打点检测

网友:
你的零件达不到性能要求就要热处理。

网友(2019-04-16):
根据图纸上的硬度 供应商那边就会给你做这个硬度所需要的工艺,硬度则是可以通过硬度计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