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惑:为难一个刚入行的女生,很久了

楼主(2019-01-11):
为难一个刚入行的女生。很久了。已知:所有模数都为0.6,电机蜗杆头数为2,小齿轮齿数为22,大蜗杆头数为1,大齿轮齿数为50.怎么选择压力角α和直径系数Q?然后ZA电机转速应该如何选择

网友:
楼主上个帖子不是有很多大神解答了么,还有QQ交流的

网友A:
我只想说:自己查手册啊,都写的有。
上次问减速比和电机,这次问涡轮参数,下次该问精度等级如何选取,中心距公差怎么定,加工形位公差怎么定,轴承精度如何选取与之配合的公差怎么定,用什么牌号的润滑油,壳体用铸铝还是铸铁,散热怎么算,密封件怎么选等等等等。
妹子,难道你们公司就你一个设计吗,多问问旁边的人,多看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说:自己查手册啊,都写的有。
上次问减速比和电机,这次问涡轮参数,下次该问精度等级如何选取,中 ...

会的话 我还要问?手册模数有小于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说:自己查手册啊,都写的有。
上次问减速比和电机,这次问涡轮参数,下次该问精度等级如何选取,中 ...

不想帮忙。你可以不用讲话。谢谢

网友B:
压力角一般都选20°,这是标准的,自己在计算一下蜗杆导程角。蜗轮、蜗杆、齿轮,都是很简单的,都有一个标准的,知道齿数、模数、头数、压力角等一些基本参数,其他尺寸都可以算出来,就可以加工了,其他尺寸都可以算出来。机械设计手册没有,看一下大一大二的机械设计教科书吧,上面都有,初学足够用了。
电机的选型要根据你的负载来的。你负载100Nm,总减速比20,那你电机只要5Nm。同理你输出的转速是100rpm,那电机端就需要2000rp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力角一般都选20°,这是标准的,自己在计算一下蜗杆导程角。蜗轮、蜗杆、齿轮,都是很简单的,都有一个标 ...

谢谢了,可是我们都不是国标的标准来着。压力角就不是20°了。所以很没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