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钻孔和攻丝的结构,是否合理

楼主(2019-01-11):
本人新手,请不吝赐教,感谢。
一个伺服电机带动5个小主轴,具体结构看图
1.这个结构钻孔应该可行吧?
2.攻丝的话,正反转可以直接用伺服电机实现吗?就是惯量怎么匹配?这点我很不熟悉

网友:
兄弟,你这是要做多个机械主轴用来钻孔吧。
首先,电动传动放在中间那个主轴上,因为放在一侧由于传动效率的原因,整体效率比放在中间的低很多;
2.机械主轴端面与径向跳动0.005,你看一下你们加工和装配是否能达到,达不到的话钻头旋转会甩头,也会经常断,加工质量还不好;
3.钻头装卡,看看采用什么方式ER接头或是摇臂钻的莫式锥,还是手电钻的卡头。我建议ER,因为稳定精度相对高换钻头也方便。
3.攻丝,选好了卡头,也就意味着属于刚性攻丝了,因为柔性夹头不好装了。刚性攻丝你就别想了,容易断丝锥。
4.齿轮润滑方式。
大体建议网上找找现成的主轴买来用,不建议自己做,成本太高还不稳定

网友(点评):
感谢回答,学习了

网友:
动力匹配位置有问题

网友A:
没有过渡轮吗?  一个正转一个反转,有的要上,有的要下,不扯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过渡轮吗?  一个正转一个反转,有的要上,有的要下,不扯蛋吗?

就是一次只使用一个轴,其他空转,只是刀具不同

网友(点评):
这好像没法实现吧,虽然空转。但是位置在那啊,丝锥会抵到到工件,那么正在攻的就下不去了

网友:
er夹头相比摇臂钻换钻头精度会高很多,结构也不复杂

网友(2019-05-27):
每个位置转动方向不一致,无法不能同步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