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问题,有老哥解答一下吗?

楼主(2019-01-11):
图1和图2的导轨和门把组合感觉应该是成品,有老哥知道叫什么吗? 图三的焊接 三个件焊在一起一条焊缝,感觉太糙了。。材料铝合金(4mm) 有没有焊接方法可以解决?激光焊?

网友A:
图一和图二的组合件不是成品件
方钢管最好在焊接前留一个坡口,焊的时候顶在另一个钢管上,把坡口焊平即可,焊的好不好取决于焊工

网友:
铝合金用氩弧焊

网友:
焊接打坡口焊好后用磨光机打磨一下,喷漆之后就看不太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一和图二的组合件不是成品件
方钢管最好在焊接前留一个坡口,焊的时候顶在另一个钢管上,把坡口焊平即可 ...

感觉就是个导轨滑块上打个孔装上把手。。。

网友:
不一定要焊接,可以在铝材上面做成钢丝螺套,采用螺纹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