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缸径气缸能不能推动旋转

楼主(2019-01-11):
条件:32缸径气缸,行程50mm,推动模数1.5齿条后旋转盘子180°,盘子重40kg,求能否推动?或者需要多大缸径可以推动

网友A:
对称两个气缸同时推?如果是这样肯定推不动,自己就憋死了。
直接用电机驱动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称两个气缸同时推?如果是这样肯定推不动,自己就憋死了。
直接用电机驱动不好吗?

想着用两个同时推的,如果用只电机推一侧可以吗?

网友:
电机带个小齿轮驱动大齿轮或者直接确定大齿轮,看你的工况要求了,形式多的很

网友B:
结构挺复杂的,不过楼主好像不太懂力学。
你这个重点在于克服力矩,而不是多少力
齿条带齿轮的吧?齿轮多少直径?回转部分重心离回转轴线多少距离?
两头一起受力蛮好的,只要不是力差的太多

网友C:
气缸缸径太小了,用两个63缸径的,

网友:
用90°翻转气缸  下面是淘宝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构挺复杂的,不过楼主好像不太懂力学。
你这个重点在于克服力矩,而不是多少力
齿条带齿轮的吧?齿轮多 ...

是齿条带轮,齿轮直径33,轴径12,因为需要夹紧后旋转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缸缸径太小了,用两个63缸径的,

63的空间不够

网友(点评):
32缸径,4 Bar 气压,理论推力280N=28 KG, *系数0.5, 实际只能推14 KG, *2条缸 =28 KG, 尽量选大缸径,不行就把工作压力调高一些。

网友:
这个要算盘子的力矩的,而且都用气缸推齿条了,干嘛不直接用旋转气缸?看空间也够。

网友:
推的动,但是停不稳,你的两个气缸可以一边一个
气缸推出的力比收回的力大,安装在一侧会造成推出的力和回收的力不一样,速度也不一样,还容易造成气缸损毁
32的气缸推40KG的板注意一下气压,不要追求速度的话,气压调大点,流量弄小点,然后加一个到位辅助卡死的气缸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对称两个气缸同时推?如果是这样肯定推不动,自己就憋死了。
直接用电机驱动不好吗?

憋不到的    受力的是单轴,而且力的反向是相同的,就算有一个气缸安不接气都憋不住

网友D:
32的缸径在0.5MPa下理论“推力”是40.2KG ,拉力比推力小,你可以计算一下

网友E:
主要看旋转物(要包含夹具)的重心在不在旋转轴的轴线上  如果在 很轻松,如果不在 就得详细计算力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的缸径在0.5MPa下理论“推力”是40.2KG ,拉力比推力小,你可以计算一下

我看看40缸径的能不能放下,再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看旋转物(要包含夹具)的重心在不在旋转轴的轴线上  如果在 很轻松,如果不在 就得详细计算力矩了

内置双轴承,

单边图

单边图

网友:
不偏心,动是肯定能动,看动多快。

网友:
单侧用旋转气缸,两边轴承,你这结构复杂,没必要,一复杂问题状况就多,产品边缘到旋转中心的距离也没给出,自己百度算一下扭矩

网友:
质心分布如果在旋转轴线上,则让盘子转动的力不用克服扭矩,能克服滚动摩擦就可以转起来;
关键注意点:盘子的惯量对气缸的冲击很大,选择液压缓冲器,转180°的时间t,小齿轮半径,转盘的转动惯量,都是很重要的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憋不到的    受力的是单轴,而且力的反向是相同的,就算有一个气缸安不接气都憋不住

两个气缸推的话必须是反方向的,向楼主图上布置就自己较劲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两个气缸推的话必须是反方向的,向楼主图上布置就自己较劲了

会出现自己和自己较劲的情况吗,想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会出现自己和自己较劲的情况吗,想不出来。

是我看到旋转理解错了,他这个其实是翻转,我理解成一个平面的水平旋转了

网友G:
赞,我想知道你这个为什么做成动力可以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赞,我想知道你这个为什么做成动力可以分开的

旋转部分是先将导柱顶出锁住,再气缸推动旋转,旋转180°后,顶出气缸再复位;
我想这样经济,减重

网友G:
引用 楼主:
旋转部分是先将导柱顶出锁住,再气缸推动旋转,旋转180°后,顶出气缸再复位;
我想这样经济,减重

微信聊吧,你微信多少,都是做非标的可以讨论下,这个机构我前几天在客户哪里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微信聊吧,你微信多少,都是做非标的可以讨论下,这个机构我前几天在客户哪里见过

495741124

网友:
32的缸出力有27.5公斤力,关键你是旋转的,应该有齿轮的,分度圆直径是多少?

网友:
把重物绕旋转轴的力矩计算出来,通过这个力矩换算到气缸推动齿条的力,再把这个力乘以一个设计裕量就是所需要的气缸活塞杆输出的推力。

网友:
没有机械同步或电同步容易憋死

网友:
大小尺寸是多少啊?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用私服电机呢!定位精度也高速度还可以空间完全也能满足

网友H:
哇,全面的居然看懂了。我都不知道他要怎么转,表示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哇,全面的居然看懂了。我都不知道他要怎么转,表示看不懂

哦原来是翻转。

网友I:
调好重心位置尽量与旋转轴重合,力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调好重心位置尽量与旋转轴重合,力足够

建议能够调整重心,另一端做随动(你这就是个首尾式变位机)

网友:
这样的翻转尽量一个动力源,不然同步不能百分百的!你这样不符合机械原理

网友:
如果盘子质心正好在旋转轴上

网友J:
就算质心在轴心上,也要计算转动惯量的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就算质心在轴心上,也要计算转动惯量的吧

气缸推肯定是要做机械限位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气缸推肯定是要做机械限位的

我的意思不是停下,而是启动。夸张一点,穿一台挖掘机上去,质心通过旋转轴气缸也推不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的意思不是停下,而是启动。夸张一点,穿一台挖掘机上去,质心通过旋转轴气缸也推不动吧。

启动慢而已,他这个工况,理论上32气缸40KG力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