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力抛光机漏电

楼主(2019-01-11):
我司有一台磁力抛光机在使用过程中存在机壳带电的问题,电工说他的电接的没有问题,但是设备机壳对地有100伏左右的电压降。这种情况应从什么角度进行排查。望高人不吝赐教。

网友A:
地线没接吧? 电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线没接吧? 电工的问题

您的意思是让电工检查一下接线,看设备是否接地良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让电工检查一下接线,看设备是否接地良好。

难道你想跟我说,电磁感应产生电动势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想跟我说,电磁感应产生电动势的原因?

好,明白了。关键电工资历比较老,给领导说他接线没问题。领导听他的说我们保养得不好,我们设备应用的也感到很无奈,设备移了个位置,重新接了电怎么就漏电了。领导让查设备能得人很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