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装配体导出为部件,产生太多“体”,咋整?

楼主(2019-01-11):
下载的step,减速机装配体。
导出为部件,就产生了N多的“体”
导致电脑受不了了。
如何解决?

网友(2019-03-02):
装配改成PRT文件再导出

网友:
导出的时候去除参数 试试

网友(2019-04-29):
我也遇到过,我是打开装配体,就自动把里面的部件保存到装配体同一个文件夹,我是做加工的,对装配不了解,请各位前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