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全对称图形可以画中心线吗

楼主(2019-01-11):
如图 图形并不完全对称 但画中心线的话也能表达清楚 请问国家标准里有这个画法吗

网友:
我觉得可以啊

网友:
一般情况下,非完全对称的体,在做中心辅助线时,应当注意不能完全贯穿图形整体轮廓线

网友:
画图的目的就是让别人能清楚的理解和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样的零件,能表达清楚就行

网友:
并没有产生误解。

网友A:
我的话,会标中心线到一边的尺寸,然后38改成两个19

网友(2024-12-05):
引用 网友A:
我的话,会标中心线到一边的尺寸,然后38改成两个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