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缩收线结构

楼主(2019-01-11):
如图:这种可以收缩里面是什么结构,是发条弹簧吗?如果是发条弹簧,这种小结构的发条弹簧哪里可以买到?淘宝搜发条弹簧都是钻床用的,设计发条弹簧该注意什么呢?

发条弹簧

发条弹簧

手机防盗微型伸缩盒

手机防盗微型伸缩盒

工作牌伸缩器

工作牌伸缩器

楼主:
找了一个弹簧卷尺的文章,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https://www.fuwuqizhijia.com/jiaocheng/201704/3244743.html

网友A:
卷簧,之前工作时候用过,因为量非常小,所以为了找到合适的卷簧,可以说是愁白了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卷簧,之前工作时候用过,因为量非常小,所以为了找到合适的卷簧,可以说是愁白了头

我们就做一个样品,目前来看产品都没有市场前景,有时间向你请教下

网友:
这个叫恒力弹簧,淘宝上很多!

网友:
卷簧,算是机械行业里面的常用零配件了。

楼主:
正规名字应该是:平面涡卷弹簧。
相关标准如下:另外论坛中还有一篇关于弹簧计算的数据:http://www.cmiw.cn/thread-773028-1-1.html

JB-T 7366-1994 平面涡卷弹簧设计计算.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卷簧,之前工作时候用过,因为量非常小,所以为了找到合适的卷簧,可以说是愁白了头

咨询个问题,以前你用卷簧是收放什么,是不是卷簧对比较柔软的物体实用,对材质较硬的线就不太实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咨询个问题,以前你用卷簧是收放什么,是不是卷簧对比较柔软的物体实用,对材质较硬的线就不太实用了?

我之前用的卷簧是用来平衡张力的,相对来说肯定材质过硬的话肯定效果不好

网友(2023-01-06):
引用 楼主:
咨询个问题,以前你用卷簧是收放什么,是不是卷簧对比较柔软的物体实用,对材质较硬的线就不太实用了?

材质过硬都没法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