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对螺栓防松方式探讨

楼主(2019-01-11):
一段时间以来,大家都一直在讨论、争论螺栓的防松方式:到底什么样的防松最好?用什么样的防松方式既能达到防松的效果,防松成本又比较低?

        首先,采用弹簧垫圈防松,螺栓加弹簧垫圈再加平垫圈的组合螺栓设计方式是比较常见的设计方式,很多设计人员把这种设计方式作为惯性思维,只要用到螺栓的地方就一定要螺栓、平垫圈和弹簧垫圈使用上了。从横向振动防松试验结果分析可以看出弹簧垫圈是根本就不具有防松效果的,采用弹簧垫圈的振动试验结果甚至比平垫圈的还要差。我们对于弹簧垫圈的螺栓在拧紧试验一直拧到螺栓断裂的时候会发现螺栓继续拧紧的时候,弹簧垫圈甚至会被慢慢地拧出来,吧弹簧垫圈旋转出来了。采用弹簧垫圈防松我认为小的螺栓还是有一定效果的,例如电气连接的地方,采用弹簧垫圈应该是有一定效果的,如果预紧力比较大,就会出现弹簧垫圈的两个边,本来是用来防松的,预紧力较大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反向切入被连接件,这样会造成螺栓接触面不平整,甚至会损伤螺栓和被连接件的表面。同时,增加了一个零件,就增加了一个接触面,会造成一定的拧紧里的损失,所以会达不到很好的防松效果。

        其次,锁紧钢丝防松,锁紧钢丝防松是比较常用的一些防松方法,特别是在一些大型机器设备连接中被使用。这种防松方式不适用于大批量产品的生产,不利用机械化和自动化安装。钢丝的缠绕方向需要有一定的讲究,必须是拉紧螺栓拧紧的方向,而且锁紧钢丝防松一般需要两个螺栓或一个螺栓与另外一个零件穿孔串联到一起进行。锁紧钢丝的防松方式不但能够有一定的防松效果,主要还会起到螺栓松脱后,或螺栓断裂后的掉落作用。这种防止掉落的作用在高铁上是必须要考虑的,否则,一个螺栓掉落到道岔上或不掉落到道岔上,随后在高速行驶的高铁列车运行过程中,气流再把螺栓卷起,会对高铁等设施造成很恶劣的影响。所以,目前在高铁上会见到大量采用锁紧钢丝防松的方式,主要是用到其防止脱落的作用,真正防松作用倒是没有特别很好的效果。

        再有自锁螺母防松,自锁螺母又分为全金属自锁螺母和尼龙嵌件自锁螺母两种类型,全金属自锁螺母会有对边压制和头部压制,还有增加金属卡圈等类型,主要是使螺纹变形,增加一定的旋入旋出力矩的作用。这种防松也没有非常大的防松效果,在横向振动试验中会能够比较清晰的看出其防松的作用,防松比普通的螺栓螺母会稍微好一些,但是作用也是很有限的。自锁螺母在汽车行业中是用的比较多的一种螺母,主要也是利用了防脱作用,螺栓松动后,由于自锁螺母的作用不会很快的脱落,这样预紧力减少后,会提示驾驶员有一定的时间来发现这些部位松动,不至于螺栓很快就脱落了.

        其他常用的防松方式还有涂胶、NORDLOCK、双螺母、开口销等方法。大家在平常设计过程中还会有到什么好的防松方法?或者是比较新奇的放松办法?具体的使用效果怎么样?欢迎大家讨论分享!

网友:
“锁紧钢丝防松”,不知你说的是什么形式?一般讨论的【防松】有个前提:可拆卸
“电气连接的地方,采用弹簧垫圈应该是有一定效果的”,重要的是松动是振动引起的。当振动强烈,用弹簧垫圈属于不可靠的方式。电子设备例行试验,振动试验有标准(分等级),可拆卸螺纹连接防松是非常不好解决的问题

网友:
螺栓防松的方式很多,通过双螺母(一薄一厚),加防松垫片,或乐泰胶防松等。社区这方面的帖子很多,搜一搜,都能搜出来。

网友A:
我们公司,意大利那边的图纸,就没有见过弹垫。老外讲,那是他爷爷辈用的东西……

网友(点评):
意大利孙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意大利那边的图纸,就没有见过弹垫。老外讲,那是他爷爷辈用的东西……

能不能讲讲他们是如何处理这种问题的?是什么特别的处理方法?

网友:
印象中,一家外企电子厂,小产品都是用的防松垫片,没有弹垫。
             一家民营设备厂,大设备都是用的防松螺母,螺母里面带一圈橡胶圈的。

网友:
买防松螺母啊,现在也不是很贵了

网友:
太高大上了,最常用的是平垫圈和弹簧垫圈。

网友(2019-04-28):
可以用防松螺母,但是价格略高,也可以在螺钉中加耐落胶,还可以加防松垫片,或者对顶螺母。

网友(2020-12-22):
加螺纹胶后,要拆卸时就麻烦了

网友(2021-07-13):
学习了,有没有更先进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