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色橡皮筋怎么自动上料

楼主(2019-01-11):
怎么才能实现橡皮筋自动单个独立上料

小时候玩的普通橡皮筋

小时候玩的普通橡皮筋

网友:
再往上走一个流程,买橡皮筋管,一个个切

网友:
软橡胶是最不好搞的,随温度的变化粘性和形状会有不断的变化,曾经吃过类似的亏。

网友:
o型圈可以用振动盘,这个比o型圈更软不好说。可以咨询一下震动盘的厂家

网友:
建议采用码垛机械手抓取上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