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箱行业的理包问题,把袋装理成单个,方便蜘蛛手抓取

楼主(2019-01-11):
该问题是包装行业的,需要把袋子理成一个一个的,并且有间距(横竖无所谓,间距15mm以上)方便蜘蛛手机器人抓取,有视觉系统,但是只能识别边缘外形(这样最稳定)。每袋150g,长宽高150*100*10。限量提升机(就是皮带中间加了隔板)从一堆物料中提出来的袋子是图1情况(最多有2包重包),有没有什么办法或者机器可以把袋子理开(需要袋子如图2)

楼主:
大家帮帮忙

网友A:
我理解了下,你的需求其实是袋子分开,不能重叠。也就是提升机前的分袋进料控制装置,袋子分开,提升机每隔最多一袋,但是应该能允许格子空置吧 ?不然分袋进料控制装置有点难度

网友:
1.利用输送带间的差速分离
2.利用高度差阻挡
3.利用反转扫轮,将上面的袋子扫开。

网友:
袋子图片看一下

网友:
1.利用输送带间的差速分离
2.利用高度差阻挡
3.利用反转扫轮,将上面的袋子扫开
很专业

楼主:
|帅剑发表于 01-12 07:59我理解了下,你的需求其实是袋子分开,不能重叠。也就是提升机前的分袋进料控制装置,袋子分开,提升机每隔最多一袋,但是应该能允许格子空置吧 ?不然分袋进料控制装置有点难度
我也试过讲皮带隔板间距做成120左右这样,这样只能横袋被提提升机提出来,但是这样会很多的格子是空的,提升率很低

楼主:
|gaokua发表于 01-12 08:111.利用输送带间的差速分离

2.利用高度差阻挡

3.利用反转扫轮,将上面的袋子扫开。
你好,谢谢。你的建议很专业,现在提升机已经加了反扫轮,最多会有2个竖包重在一起,这种情况用2段输送机都拉不开,请指点

楼主:
|wei961844发表于 01-12 08:24袋子图片看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不是湿纸巾吗?

楼主:
|liuyong453发表于 01-12 08:30

1.利用输送带间的差速分离

2.利用高度差阻挡

3.利用反转扫轮,将上面的袋子扫开

很专业
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呢

楼主:
|缘浅发表于 01-12 09:33

网友:
另外设一个气缸把它顶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了下,你的需求其实是袋子分开,不能重叠。也就是提升机前的分袋进料控制装置,袋子分开,提升机每隔 ...

是的,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
如果可以用真空抓取,那就不用考虑理包的问题了吧?

网友:
来料是什么状态?

网友:
用真空吸盘加真空发生器,

网友B:
这么规则的形状可以直接振动排列了

网友:
就这样呗。在做个回流底层,没有识别的在次回流回来。 提高识别效率,还得从视觉下手。

网友:
可考虑以下视觉系统+真空吸盘,吸得起来的就肯定是单包的啦。

网友:
能不能在皮带上做个振动导向装置

网友C:
毫无疑问,我觉得真空抓取最合适。

网友:
重叠就有高度差,反扫轮毛刷转动时候再横向来回运动。

另外,加强机械手图像识别功能,吸盘柔性化,直接抓应该不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规则的形状可以直接振动排列了

有这方面的视频吗,我想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毫无疑问,我觉得真空抓取最合适。

怎么么个抓法,若果重叠的,视觉系统识别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