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诸位,形位公差应该跟尺寸公差同等级还是小一到两级?

楼主(2019-01-11):
听同事说形位公差等级应该比尺寸公差等级小一级到两级。
解释说,这样才能保证形位公差偏差小于尺寸偏差。
乍听感觉很有道理,但是后来有觉得同等级的形位公差值本来就比尺寸公差小,应该没必要再取小一到两级,但是不太确信。
所以请教下诸位,形位公差应该跟尺寸公差同等级还是小一到两级?

网友:
你同事对的,尺寸公差需要有基准,基准面/轴公差小才能确保尺寸公差能达到设计目的

网友:
不一定!形位公差包括形状公差和位置公差。一般情况下形状公差小于尺寸公差;而位置公差没有这个要求。

网友(点评):
谢谢,您表述的更准确

网友(点评):
真的是位置公差没这个要求吗?我不太同意你的说法,一般尺寸公差大于位置公差大于形状公差。

网友:
比如直径的尺寸公差是一定的,如果圆度的要求超过尺寸公差,那么对圆度的要求也就没有用了

网友:
形状公差应该更严,要不你两个都达不到

网友(点评):
这个软件真心不错

网友:
因为位置公差建立形状公差的基础上,所以也可以这么说。

网友A:
说到这个,你需要了解一下两个概念,包容原则和独立原则

简单来说,包容原则就是说形位公差的变动范围不能超出尺寸公差的变动范围,比如一个圆柱,如果标注了直径的尺寸公差,圆柱自身的直线度,圆柱度,跳动之类,可以不做标注,尺寸公差就限制了上面提到的这些。当然,如果你对形位公差有更高要求的时候,是可以单独标注的

独立原则,就是尺寸公差和行为公差各干各的,谁也不管谁。仍然是上面你的例子,一个标注了直径公差的圆柱,如果没有标注形位公差,哪怕这个圆柱扭成一个麻花,只要直径没问题,就依然是合格的。

而国标,默认是独立原则,如果你的图纸引用了国标,那就是默认引用了独立原则,除非有特别标注

看到这里,楼主是不是已经有答案了?

网友(点评):
谢谢,长姿势啦

网友:
那个工差配合软件看起来蛮实用的

网友(2020-09-01):
我也有这个疑问,比如轴直径120,公差带用g7,圆柱度用9级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2023-02-26):
马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到这个,你需要了解一下两个概念,包容原则和独立原则

简单来说,包容原则就是说形位公差的变动范围不 ...

长知识了

网友:
当尺寸公差精度确定后,形状公差有一个适当的数值相对应,即一般约以50%尺寸公差值作为形状公差值;仪表行业约20%尺寸公差值作为形状公差值;重型行业约以70%尺寸公差值作为形状公差值。由此可见.尺寸公差精度愈高,形状公差占尺寸公差比例愈小所以, 在设计标注尺寸和形状公差要求时,除特殊情况外,当尺寸精度确定后,一般以50%尺寸公差值作为形状公差值,这既有利于制造也有利于确保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