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阻尼器

楼主(2019-01-11):
我们有一个转动的大盘子,有负载的时候还好。没有了负载,一下子转动的角速度太快,整个机器都不稳。我想安装一个类似于油液缓冲器之类的,叫旋转阻尼器,有人用过吗?如何选用呢?它的参数我也看不懂。

网友:
有参数或者结构简图吗?发上来

网友:
角速度还是角加速度?是角速度影响的话 试试想办法负载平均分布。你的说阻尼器我也想见识下。

网友:
液压缓冲器,亚德客就有,安装方式和选型目录上就有写。

网友:
从这个角度来调节,较发散的思维。关注

网友:
磁粉离合器,大概是叫这个吧,印刷行业控制布料张力时用的

网友:
不知道你的传动形式,但这里有个矛盾:没负载转的慢,有负载转速也降下来了,还要付出代价
现在如果加一个阻尼器,假如阻尼不受控,那么不管有没有负载,转速都会变慢。也就是效率低,输入功率一部分变热能了。你要求是液力阻尼器,损失的能量都用来提升油温。这样,虽然可以降转速,但是代价大
最好重新考虑传动方案

网友A:
设备哪里不稳定?是转盘停止位置不稳定,还是停止时设备晃动?

电机有变频器就好高了,启停做曲线就行了

网友B:
旋转阻尼器使产品获得平缓的机械运动,提升产品的品质及寿命。旋转阻尼器根据回转速度和温度环境的变化,扭矩均发生变化。我们常用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哪里不稳定?是转盘停止位置不稳定,还是停止时设备晃动?

电机有变频器就好高了,启停做曲线就行了

变频器能解决的就不会发帖到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频器能解决的就不会发帖到这里

恕我多嘴

网友:
请问原来的负载是怎样的负载。方向作用点和大小怎样。你确定只是速度太快影响的稳定性,还是负载本身能稳定了你质量分布不平衡的转盘的问题吗?还是怎样了吗?。旋转阻尼你真的了解他的作用吗?他只是提供阻力(扭矩),缓冲振动,吸收瞬间过快的速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转阻尼器使产品获得平缓的机械运动,提升产品的品质及寿命。旋转阻尼器根据回转速度和温度环境的变化,扭 ...

就是这个东西了,这个能转动的角度是多少?

网友:
这个我用过,效果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旋转阻尼器使产品获得平缓的机械运动,提升产品的品质及寿命。旋转阻尼器根据回转速度和温度环境的变化,扭 ...

这个好像扭矩很小很小  以前找过  没找到大的

网友(2019-04-05):
借贵宝地一用:旋转阻尼器安装在转动轴上来控制防尘盖的开启速度,但是已经有专利了,现在如何规避专利,或者其他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