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机器固定

楼主(2019-01-12):
情况:出力500kN,频率10Hz的压力机,采用液压夹具将压力机与地基固定,请问夹具的夹紧力如何计算?此压力机在液压夹具不夹紧状态下可移动,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有图片没呀 想见识下一下,10HZ   500KN 好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片没呀 想见识下一下,10HZ   500KN 好猛啊。

现在在设计阶段,油缸的出力是500kN,频率是10Hz;想把框架与地基用液压夹具锁紧

网友:
给个图片行不行,我们自作的夜很大的力呢

网友B:
根据压力、频率和其他已知条件计算出加速度a,再由合外力计算公式计算ma就是所有加在地基上的力。

网友:
这力道无法想象

网友:
正常大的机械的话不是地面紧固螺栓吗?感觉气缸再压也会有震动间隙

网友:
为什么采用这种方式固定压机底座与地基?为了快速切换吗?一般都是采用螺栓固定的。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1-13 10:01为什么采用这种方式固定压机底座与地基?为了快速切换吗?一般都是采用螺栓固定的。
是的 为了快速切换,可固定可移动

网友:
500KN得多大个家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压力、频率和其他已知条件计算出加速度a,再由合外力计算公式计算ma就是所有加在地基上的力。

请问 整体的加速度如何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 整体的加速度如何计算

其他构件都是静止的,10hz时活塞加速度是3.41m/s^2,用这个估算整机对地面的压力,系统总质量乘以这个加速度就可以。

还可以用A=(f^2/250)*D计算整机加速度,
A为加速度,单位为g,其中1g=9.8m/s^2
D为油缸的活塞行程;
f为工作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构件都是静止的,10hz时活塞加速度是3.41m/s^2,用这个估算整机对地面的压力,系统总质量乘以这个加 ...

但是这个 油缸的出力是500kN,当以10Hz频率工作时,整机是否会晃动;油缸振幅0.5-1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构件都是静止的,10hz时活塞加速度是3.41m/s^2,用这个估算整机对地面的压力,系统总质量乘以这个加 ...

其中D 是指活塞的振幅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个 油缸的出力是500kN,当以10Hz频率工作时,整机是否会晃动;油缸振幅0.5-1mm

这个要用振动力学的规律来计算,你找本振动力学的书好好看看。

网友:
相当于无后坐力炮

网友:
对这机器的设计和用途倒很感兴趣

网友:
一秒开关40次的大油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压力、频率和其他已知条件计算出加速度a,再由合外力计算公式计算ma就是所有加在地基上的力。

我对这类公式没印象 能推荐下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