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龙机构驱动方案

楼主(2019-01-12):
如图所示,我想用绞龙机构来输送食品,比如米饭、常见菜品。
这个绞龙螺旋输送装置的驱动电机,应该选择什么种类的电机?

我的想法是用绞龙螺旋输送装置将菜品推到落料口,我的设想是可能绞龙一直不停的低速旋转;当然也可能根据我的需要,有时转,有时不转。另外,我也可能以绞龙旋转圈数为控制目标(目的是粗略地推算输送了多少菜品),所以也可能要控制旋转的角度。基于以上原因,我考虑:

1. 可能使用直流减速电机,这样调速方便;

2. 也可能使用步进电机,这样控制旋转的圈数方便;

3. 我觉得不能用交流异步电机和伺服电机。

我的想法对么?请大家提提意见,感谢!

楼主:
图片没传好!

网友:
米饭,常见菜品没有容器盛么,这样传输还有卖相?

网友(点评):
主要想自动分装,这个输送机构是为了自动分装……

网友:
想彻底清理是大问题。

网友(点评):
感谢!说的很有道理!我现在想把容器与绞龙接触部分的外壳做成弧形,这样能够充分地减少死角……

网友A:
粗看存在以下问题,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1.结构上看,螺带式的叶片,推料不稳定,计量精度不高;
2.螺带与外壳的死角太多,物料走不干净;
3.出口没有过渡,蛟龙也没有反向,出料效果肯定不理性;
4.电机和蛟龙轴最好不要直联,加个联轴器,不然电机轴承容易坏;
5.蛟龙输出端加个轴承座支撑;
如不明白可以加我Q595083850

网友:
最好是用三相异步大功率电机做为动力源。

网友(点评):
感谢!我考虑考虑!有道理!我这个为食堂供应,菜品可能不是太多,100人份,但可能菜品的阻力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看存在以下问题,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1.结构上看,螺带式的叶片,推料不稳定,计量精度不高;
2.螺带与 ...

感谢,说的非常专业,句句在理:

粗看存在以下问题,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1.结构上看,螺带式的叶片,推料不稳定,计量精度不高;
我考虑考虑,改进一下结构,想改成螺旋叶片式的结构;
2.螺带与外壳的死角太多,物料走不干净;
有道理,底部我改成弧形,与螺带外形吻合;
3.出口没有过渡,蛟龙也没有反向,出料效果肯定不理性;
如果能给我一个出口过渡的形式的草图参考,就再好不过了;
4.电机和蛟龙轴最好不要直联,加个联轴器,不然电机轴承容易坏;
感谢,有道理,我改进;
5.蛟龙输出端加个轴承座支撑;
明白,不用悬臂的;
如不明白可以加我Q595083850
已申请加您QQ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看存在以下问题,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1.结构上看,螺带式的叶片,推料不稳定,计量精度不高;
2.螺带与 ...

意见提的很好,我觉得菜什么的肯定会挂在螺旋叶片上,很难清洗。

不赞成用绞龙。绞龙送颗粒状、无粘性猪鸡饲料比较好,可以任意加长。

网友(点评):
感谢!那推送菜品,什么比较合适呢……

网友:
输送带式的结构会不会更好些,蛟龙边缘会把菜品绞碎把

网友(点评):
嗯嗯!感谢!我考虑考虑……

网友:
是散装的吗?

网友(点评):
就是有粘性的米饭……也包括常见菜品……

网友:
你这个结构只能把米饭从左边挤到右边,因为有粘性米饭不一定会从下料口下多少的。所以输送和定量都会有问题!

网友(点评):
嗯嗯!感谢!我再想一想……

网友:
见到的类似生产线都是从上往下落的,具体定量结构不太清楚

网友:
难清洗,死角太多

网友(点评):
嗯嗯!感谢,我考虑一下……

网友:
建议你用链板输送机

网友(点评):
感谢!我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