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送带驱动方案求教

楼主(2019-01-12):
如图所示,我想用托辊的方式,来输送食堂就餐的餐盘。
托辊的驱动力来源于带轮,电机的转矩传送到同步带轮,带轮传送给托辊,托辊的另一侧的带轮,通过传送带传送给下一个托辊,以此类推。

速度的控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这个传送带还可能走走停停,比如行程开关发讯后,要停止……

1. 采用同步带轮的传动方案合理么(如果用链条,我考虑是不有噪声);

2. 驱动电机应该选什么电机?交流异步电机加变频器?还是直流电机?还是不进电机?我感觉是不哪种都合适?不过就是控制方式的问题!我打算用PLC控制。

网友:
这种可以用o带或者多楔带。而且就算是同步带也是两条放在同一端的。德马滚筒你可以看看的。

网友(点评):
你的这些带效果没有同步带好。不放一端也不要紧的。

网友(点评):
感谢!我查查看……

网友:
能不能采用传送皮带式?能够买到现成的成品

网友(点评):
感谢感谢!我考虑考虑……

网友:
链条齿轮 应该比同步皮带好

网友(点评):
感谢!我考虑考虑!

网友:
只是用于餐盘的收集的话,此方案可行,个人建议用圆皮带+调速电机+一组对射开关,输送带上有料就走,没料就停,不需要使用PLC,另可以考虑使用双槽带轮,节约成本

网友(点评):
感谢,方案说的很详细,很专业!另外双槽带轮,对我也很有帮助……

网友A:
1)"我想用托辊的方式",楼主没说为什么。因为还有整面皮带传送、多条窄皮带传送、链板传送等等等。

2)有些菜呢,颠得多了,就没有卖相了,吃着也是一品菜吃出好几个口感的。
     更可怕的是,颠着颠着就歪了,就自己跑出去了。。。
     不颠?真的?这可是菜盘啊。。。

网友:
1.滚筒传送盘子,盘子不会很稳,皮带会好很多
2.传动级有点多,如果皮带长度选择不合适,驱动前端和后端的同步性会差很多

网友(点评):
感谢,1点和2点说得都很有道理,感谢!

网友:
食堂物流传输都是皮带线的,滚辊肯定是不行的,容易卡东西。

网友(点评):
感谢,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想用托辊的方式",楼主没说为什么。因为还有整面皮带传送、多条窄皮带传送、链板传送等等等。

2) ...

感谢!

如图,腾讯视频上有盒饭自动线,它用的滚筒,所以我才……

您说的也很有道理,我考虑考虑……

网友:
碰餐盘的,不仅是食堂工作人员,还有来吃饭的外来者。

新的餐盘,底部可以认为很平整。

但,在餐桌那边转悠几次后,说不定掉过地而轻微变形。

食堂工作人员是不会挑出来这些的。

另外,你给我那个视频截图,看着应该是食堂内部专用的吧。上面还得放上去很重很烫的东西吧。(看见那个锅底熏的。。。)

而餐盘输送用的,属于轻载耐脏易清理的吧。

皮带类的输送线,就不用一根一根地去擦。拿这个抹布,在一头站着就行。

希望能有用。

加油!

网友(点评):
感谢!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