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2018安装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楼主(2019-01-12):
  如截图,请高手指教,帮帮小弟,谢谢.

网友:
按下界面左侧的红圈,会有一个日志文件链接,看看是咋说的

网友A:
版本太高了,有可能是未破解完全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本太高了,有可能是未破解完全的原因。

你说啥?2020都快发布了,2018竟然“太高”?
你咋知道“破解”这回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啥?2020都快发布了,2018竟然“太高”?
你咋知道“破解”这回事的?

我也是瞎猜的,让陈老师见笑了,因为UG是这种情况的,版本高反而不大会用。

网友C:
谁能给我一个专业版带应力分析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能给我一个专业版带应力分析的版本!!!!!

我现在用的2016不带应力分析,应该标准版

网友:
陈老师,能帮忙找一个带应力分析 的板版本吗?我现在用的是2106版本没没有应力分析

网友:
19版正在使用中

网友(2019-06-07):
各位现在用的是什么版本,高版本对电脑要求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