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现有条件,想计算出电机功率

楼主(2019-01-12):
  如图,已知我要承载的工件最大重量为3000kg,其最大回转转速(rpm)19,选用的伺服电机驱动,驱动形式如图。求教论坛中的大神们,怎么计算其伺服电机的功率,其最大输出转矩多大,选用的减速机减速比应该多大好。想哪位大虾能给出具体的计算步骤呢,本人万分感谢,想通过类似的慢慢了解电机功率的计算、扭矩、减速机等的选型!

简图

简图

网友:
简化模型计算负载的转动惯量就好了,细枝末节的东西扔安全系数里面就好了。。

网友:
个人这种旋转运动的机构,满足惯量需求,功率应该不在话下了。

网友:
再给一个角度的视图,重物离回转中心多远?

楼主:
这个要知道吗?  我设计时只知道最大承重3000kg,和上面的一些参数呢  选伺服电机的功率多大   上面这图只是我自己随便画的

网友:
关于旋转这块确实需要满足惯量要求,然后就可以通过扭力计算得出电机所对应的扭力,功率选型方面选大不选小,感觉有点小了通过减速电机放大比例

网友:
驱动转盘需要克服的力矩主要有4种,1-来自轴承及其他部件的静摩擦力矩,这个可以预估一个值;2-使转台从零速到预定速度的加速力矩,这个需要知道所有参与运动的所有负载的转动惯量和运动的角加速度;3-来自轴承的滑动摩擦力矩,这个需要明确轴承承受的所有重量以及轴承厂家提供的摩擦系数;4- 外部作用力,比如切削力矩等,有则加上,无则忽略。以上四种力矩综合后,按照安全系数选减速机构和电机。以上是简单的计算方法,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可以参考WITTENSTEIN的选型手册。

网友:
楼主选用的转盘是哪个品牌的,看着像威势的?电机的选型计算还需要结合转盘的相关参数来进行。

网友:
这个应该是要工件的转动惯量的,还有就是加速时间。
图里的情况负载是做旋转运动,主要的负载是在物体加减速的时候,所以只知道负载质量应该是不能算的。
现在的这个应该只能根据轴承的摩擦系数算各个轴承的摩擦力和摩擦功耗。

网友(2020-10-23):
求转动惯量,在求力矩,后面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