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的最小检测物体是0.005mm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1-12):
如图,光纤的物体最小检测尺寸为0.005mm,是不是拿他作为定位传感器,那他的定位精度起码是0.005mm。或者说拿他作为归零点检测,是不是归零精度起码是0.005mm以上。

网友A:
只能检测小物体是否在 检测的位置而已吧。不能测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检测小物体是否在 检测的位置而已吧。不能测距离

就是检测物体是否走到位了,或者说滚珠丝杆的螺母的归零点。我拿光纤作为归零点是不是归零精度0.005mm。

网友B:
楼主想多了。回零点一般用光电开关,便宜又好用。回零定位精度除了和回零传感器灵敏度有关,也跟PLC响应速度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多了。回零点一般用光电开关,便宜又好用。回零定位精度除了和回零传感器灵敏度有关,也跟PLC响应速 ...

请教下,一般高级的成品机床的回零点是用哪类型开关的?也是光电开关吗?具体哪种开关的重复精度高呢?

网友(点评):
我见过的精密的都是用槽形光电开关,少部分有用接近开关的。

网友(点评):
感谢你的经验分享 @蔡皓618

网友:
用编码器吧

网友:
也就是它能达到这个精度。

网友:
光纤的最小检测物体是0.005MM,指的是被检测物体最小尺寸是0.005MM(这光纤有点牛)
至于工作台回原点信号基本不用光纤来采集,回原点精度取决于零点信号的稳定性,伺服电机和控制器及PLC的质量,还有机械结构

网友:
要是精度的话就蛮高的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