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用于水介质的机械密封配对材料有哪些

楼主(2019-01-12):
介质:水;压力<1.2Mpa,转速<15r/min;直径200mm,温度-45到60度,无杂质。

网友:
烧结的石墨、粉末冶金的比较多

网友:
可以试试烧结石墨和青铜。

网友:
温度多少,有没有杂质,工况给全点呀! 浸锑石墨对SiC

网友:
输送常温下的水吗?

网友:
铬锆铜这种材质的也可以试试。

楼主:
|aibipbn发表于 01-13 15:58温度多少,有没有杂质,工况给全点呀! 浸锑石墨对SiC
温度-45到60度,没有杂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