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机械的平衡问题

楼主(2019-01-13):
圆盘1.5t,随轴一起转动,转速2800r/min,怎么确定圆盘的平衡指标

网友:
按机械的类型选啊

网友(点评):
其实设计师滴任务很简单,就是在手册找到相关的东西,而后做出正确的选项就得了。

网友:
1.5T,2800r/min.
楼主上个图呗,什么样的机器,貌似有点大啊

网友:
要用设备来的检测的,叫做动平衡机,可以找到不平衡的质量分布,然后可以通过去除或者添加质量来保证平衡。

网友:
这个跟转动惯量有关系,转动等同于绕过质心的平行轴的转动与质心的转动的叠加。

网友:
1.5T,2000rpm。一旦旋转起来,可怕。

网友:
这个重量有点得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这机构就是一根轴带动圆盘转动,没别的复杂的部件。我想知道在这种重量和转速的情况下平衡等级是多少?或者去哪里差,我查过一个ISO标准,但是太笼统,我选了G2.5,还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看合不合适。

网友(2019-04-03):
找到标准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