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直线振动筛设计参数的确定

楼主(2019-01-13):
如图,1800*3600的振动筛,请问安放振动电机的位置如何确定,有没有简单点的确定方法(比如经验值什么的),主要用于砂石矿的脱水,另外振动电机的大小如何确定?查询了有关筛机的设计资料,看的脑袋都大了

网友:
我做过类似研究,你可以加下我QQ75109459,给你参考下

网友A:
电机的安放位置似乎有问题,像安置在弹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安放位置似乎有问题,像安置在弹簧上。

这是个模型,位置应该怎么确定?简单点的方法,计算各部件质心太麻烦

网友(点评):
计算各部件质心太麻烦-----三维出来了就简单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安放位置似乎有问题,像安置在弹簧上。

这是个模型,应该怎么计算安放位置?网上找到的都是计算所有部件的质心,太繁琐, 有没有简单点的。

网友:
振动电机放到2侧面就可以了,大致在两个安装弹簧的中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个模型,应该怎么计算安放位置?网上找到的都是计算所有部件的质心,太繁琐, 有没有简单点的。

俺是说的这个意思,不知道对不。LZ现在电机的安装位置就像左图,右边那个是不是更合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是说的这个意思,不知道对不。LZ现在电机的安装位置就像左图,右边那个是不是更合理一些。

我想知道振动电机的横梁在整个筛机上的具体位置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振动电机的横梁在整个筛机上的具体位置应该怎么计算

两个模型的参振质量应当是相同的,就是电机下的横梁和侧板要视为一个弹性系统,和筛框下面的四个弹簧不一样。再不就忽略这个系统按右图做!

网友B:
我现在也有一个项目用水平振动筛,但要做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有一个项目用水平振动筛,但要做实验。

网友:
我的很小,需要自已做。

网友:
楼主问的问题很专业,电机的位置确定:1,电机传力的作用线要过整个震动体的重心位置,电机力方向与水平线夹角正常在45度,根据震动筛的用途,物料特性及处理量大小夹角适当调节在40°~50°之间。2,电机激振力大小要根据筛体重量加物料重量来计算,计算振幅为单振幅3mm左右。

网友:
我是做脱水筛的,这些都是品经验做的,没什么具体数据。

网友(点评):
看外来资料介绍:“这些数据和公式不是严格意义的科学资料,超出范围也许有成功的应用”。实践证明,按他们的资料去做,很少失败。

网友:
可选用专用振动筛式电机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