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工作温度1300度的材料

楼主(2019-01-13):
      客户需要几根一米长的无缝钢管,直径400左右,做烧结炉。
      要求    1  能耐受到1300度高温,工作温度1150度
                2  两头要焊接法兰,所以焊接性能要好。

      考虑的是不锈钢310S材质,网上查了好像最高耐受1200度,工作温度是1050度,都差了那么一点点,所以请教大家有没有更合适的材料,着急用希望大家帮帮我。

网友:
特地问了下,说310S 是耐温最高的了。这个部件更换方便么?实在不行当易耗件用,半年换一次。304材料在900度的炉内不也能用半年么!

网友:
碳纤维圆管的最高耐受温度是3000°C,但是,碳纤维材料有个缺点就是怕接触氧化剂,如果在高温下接触空气,强度会下降。你查查碳纤维圆管的性能,不知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谢谢晓昀,这个是方便更换的,问题是高温条件下炉体寿命短,成本控制不了。听说有些合金材料耐温更高,苦于找不到。

楼主:
谢谢llh2253.实在不行310s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我们自己做的轮子是无缝管表面堆焊的耐磨耐高温的焊丝,自己定制的,炉子出来的铁水是1400度。7天换一个。作为易损件。

网友:
稀有金属耐高温的很多,但是太贵,常见的钴和镍,熔点1400+;铬更高,熔点1800+;纯铁熔点1500+

网友:
钨、钼合金

网友:
钨的熔点3380度!

网友:
优选邬钢。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现在看了310s的材质,外径406,厚度20毫米,这种规格材质的不锈钢无缝管市场上都没有,其它更优材质的更找不到货了,因为这次用量也太少,1吨左右,如果大家知道谁家有310s的货源麻烦告诉我一声谢谢

网友:
其实我想说,想想发射卫星,可以往那方面考虑

网友(2019-05-02):
我是专业高温特材的,请加18552101610交流,因为材料的选择需与使用环境有较大关系,供参考。

网友:
非要金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