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侠,SW能不能求部件质心的?

楼主(2019-01-13):
如题,想知道SW能不能自动捕捉或者计算零件还有装配体的质心坐标

网友A:
评估里测质量就会给出质心坐标。

网友B:
可以,设置好零件或者部件内各零件的材料密度,就可以在测量菜单里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评估里测质量就会给出质心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设置好零件或者部件内各零件的材料密度,就可以在测量菜单里查到。

网友:
只有把质心造出来,才能捕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