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柱焊技术

楼主(2019-01-14):
(PS:以下内容为本人手工编辑,部分技术资料来源于供应商,翻版必究!)

螺柱焊是将螺柱一端与板件(或管件)表面接触,通电引弧,待接触面熔化后,给螺柱一定压力完成焊接的方法。

电弧螺柱焊的基本原理是在待焊螺柱与工件间引燃电弧,当螺柱与工件被加热到合适温度时,在外力作用下,螺柱送入工件上的焊接熔池形成焊接接头。

螺柱焊设备分为:
1、机器人螺栓焊系统

2、人工全自动螺栓焊

3、人工半自动螺栓焊

4、纯手动螺柱焊

以上可根据产品生产效率,自动化程度和投入产出比选择。
主要组成部分

螺栓焊质量管控

生产工艺

网友:
比压铆或者拧螺钉  有啥优势

楼主:
|xue428032发表于 01-14 10:44比压铆或者拧螺钉  有啥优势
螺柱焊螺栓承受的工况力,不如压铆的大。优势是工艺可实施性高,便于大批量自动化生产。

网友A(2019-02-19):
楼主好!
我最近也在做一个螺柱焊的项目,但是没有接触过,对螺柱焊一无所知!
请问螺柱焊自动送钉的话,钉或者螺柱的最大直径能做到多大?
半自动螺柱焊枪(SOYER)的夹钉方式是什么样的?
如果楼主有相关资料辛苦给一些,邮箱:wangguichaoluck@163.com。谢谢!

网友(2025-02-06):
没毛病,楼主的就是鸿栢的螺柱焊机

网友:
太棒了,我是这个供应商

网友:
楼主花了不少精力,可惜图片放大了还是不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
我最近也在做一个螺柱焊的项目,但是没有接触过,对螺柱焊一无所知!
请问螺柱焊自动送钉的话, ...

已投至邮箱,鸿栢科技集团(为壮大汽车钣金螺柱焊而生),丁工 I93I736O52I     电同V,24h在线欢迎叨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