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装配图的问题

楼主(2019-01-14):
突然一下想不起来了,请社区大侠提醒一下,先谢谢。画装配图时,按那个键可以让插入的零件沿X轴、Y轴、Z轴旋转

网友:
我也不会

楼主:
按Tab键可以沿一个轴旋转,不记得还要按那个键可以选择另外两个轴了

网友:
都不知道有这个功能。

网友A:
软件是2018

网友:
5楼正解,16版也可以

楼主:
拉入零件以后,点击右键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是2018

魍老师还是牛皮嘞